天9发现点问题,不知道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官方解释说没任何问题。。。

楼主(2013-01-23):
大家用天9时有没有发现个问题,匀速打舵时舵机不顺滑,是一顿一顿的,测试了很多舵机都有这个问题,我以前用天7,没有这个问题。
于是我对比做了下测试,用同一舵机,分别用天9和天7控制,视频如下:(看可能不明显,听声音是很明显的。第一个舵机日冠929,第二个银燕)

除了最快,快速慢速也一样不顺滑:(银燕)

官方开始解释说没看出视频有什么问题,后来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要他仔细把0分30秒和1分10秒对比,他又说是我的舵机有问题,质量不好。。。
我说我试过好多舵机,他说我的舵机不行,要我试FUTABA,JR等高端舵机绝对没问题。我郁闷了下下,难道高端控就不能用银燕辉盛了么。。。

亲们觉得我拍的视频可以看出问题来么?

被售后那样一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是我的舵机问题还是控的问题了。。。

所以有天9的麻烦大家测试下低端舵机,看有没有这个问题,小弟感激不尽。。。

不然厂家坚定说自己的控没问题。。。

网友A:
听了声音 个人见解  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试试数字舵机就知道了

网友B:
我也有过这现象 全新的天8X控制DS92舵机 会出现一格一格的现象 但是用天7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了声音 个人见解  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试试数字舵机就知道了

试过恒吉933和922也有点卡,只是不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过这现象 全新的天8X控制DS92舵机 会出现一格一格的现象 但是用天7就不会

你的是个别舵机还是?我的是银燕辉盛的金属齿和塑料齿,恒吉的933和922都有这个问题,只是好点的舵机不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个别舵机还是?我的是银燕辉盛的金属齿和塑料齿,恒吉的933和922都有这个问题,只是好点的舵机不很 ...

我用天地飞08X就试了两种舵机 一种 DS92  一种KST215都有这问题换天7就没问题了 也懒得跟卖家说了 直接把天地飞08X给出了全新的控 降价100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天地飞08X就试了两种舵机 一种 DS92  一种KST215都有这问题换天7就没问题了 也懒得跟卖家说了 直接把 ...

看来还真是有问题,搞得我也想出天9留天7了,天九才刚买不到一个星期啊啊啊

网友C:
天9贵那么多难道比天7还差劲?幸好我只买了天7。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9贵那么多难道比天7还差劲?幸好我只买了天7。够用了

官方解释是说你的舵机太差,他的控没问题

网友C:
同一个舵机轮流两台遥控比较,难道是舵机认控吗原来舵机也是有脾气的,选择性戏弄厂家啊

网友D:
还好我为了省点米没买天9,买了d10。嘛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舵机轮流两台遥控比较,难道是舵机认控吗原来舵机也是有脾气的,选择性戏弄厂家啊

返场不修,说是天九分辨率太高,好马配好鞍才能发挥性能。我现在有点郁闷,只想问问其他用天九模友,帮忙测试下下,找点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

3q哈~

网友D:
我也是天9,以前调机的时候发现过这个问题,用md933,当时没多考虑,以为是舵机问题,还有就是控的行程超舵机行程,有问题厂家肯定有理由推脱的,难道真要上t8fg???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返场不修,说是天九分辨率太高,好马配好鞍才能发挥性能。我现在有点郁闷,只想问问其他用天九模友,帮忙 ...

厂家这样说也还算有点道理,不过别家生产的T8FG也这样么?如此便失去竞争力了。一个高端产品本应往下兼容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这样说也还算有点道理,不过别家生产的T8FG也这样么?如此便失去竞争力了。一个高端产品本应往下兼容 ...

如果天地飞是这样的设计理念,那我认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返场不修,说是天九分辨率太高,好马配好鞍才能发挥性能。我现在有点郁闷,只想问问其他用天九模友,帮忙 ...

我觉得也可能是分辨率问题,天9分辨率高,一般舵机可能会跟不上,而天7分辨率低,一般的舵机反应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天9,以前调机的时候发现过这个问题,用md933,当时没多考虑,以为是舵机问题,还有就是控的行程超舵 ...

我觉得厂家应该重视这个问题而不是推脱。国货当自强,还必须得有实力啊,这样下去是逼我买进口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也可能是分辨率问题,天9分辨率高,一般舵机可能会跟不上,而天7分辨率低,一般的舵机反应不出来。 ...

恒吉922和933试了,一样有那种现象。
改天借个futaba再好好测试下。

网友G:
模拟舵机用数字信号、、、这个、、、、、

网友H:
我也是天9。也出现了一个怪问题,就是我的无副直机通电,有时会三个舵机会抖一下,马上就没事了,有时在天空飞也会偶尔出现抖一下,,以前我的天7飞450。500都没出现这个问题,换了天9就出现这种问题,450是85MG+,500是610,两种机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反厂修,说没问题,晕死人了,拿回来还是一样,吗的,我还是专们用国控的。。。。

网友:
本来天7用了对天地飞有很好的感觉。。。。。。

网友:
今天看到这个楼主发的贴,有可能跟我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
本来我不发贴说谁什的,今天我可要天地飞的管方来给个说法。控维修时间有长。。吗的。。。搞得我大发雷霆才给我发出

网友:
我头脑一发热我就要在每个论坛上要发表了。。。。。。。。。。。。。。。请天地飞的出来给个说法

网友:
450用天7的接收。500用天9的接收,都会出现有地会三舵机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拟舵机用数字信号、、、这个、、、、、

模拟舵机用数字信号有问题么?只是数字信号的高精度在模拟舵机上表现不出来,我舍弃高精度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天9。也出现了一个怪问题,就是我的无副直机通电,有时会三个舵机会抖一下,马上就没事了,有时在天空 ...

抖舵的问题有人出现过啊,天地飞也承认。。。我这个问题是他们都不承认。。。
你做个测试视频发过去给他们看啊,记得一定要严谨,什么控电要充满啊,接收机供电问题啊什么的,只要有问题,他们必须得修了

楼主:
沉了,自己再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