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吊机的问题

楼主(2013-01-23):
最近在练习吊机,发现倾斜吊机可以很稳,但是垂直吊机只能保持一会儿,很快就偏了,虽然不断地修正,还是不行,在这之前我一直是在玩电直的,象正悬停,倒悬停早就熟练了,照理固定翼比直机好练才对啊,请问如何才能做到垂直吊机能稳定,(我是用凤凰中的KT板3D机来练习),另外,看别人真机吊机视频,感觉也很简单,请问是不是真机中加入稳定器或是飞控板什么的。顺便说下,之前玩电直时很少关注固定翼,偶然一次看了,固定的3D花式飞行,被震撼了,感觉太萧洒,太飘逸了,于是现在就改固定了,电直3D那是烧钱又伤不起,很费神,特别是我们这种要养家糊口的,没那时间去修机。期待你的热情回答,谢谢。

网友:
不知道。。。。路过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帮你顶了。偶玩涵道 哈哈

网友:
我不懂LZ说的 倾斜吊机 是啥意思, 不好解释,但吊机用飞控之类的外挂  是练不出技术的。一般都不用    对了,我感觉固定翼3D吊机比直升机悬停难       直升机悬停是基本功,固定翼的基本功是航线。

网友:
谁说的“照理固定翼比直机好练才对啊”,两种飞机的飞行理念完全不一样,没有孰难孰易之分,只有喜欢和不喜欢之别。你这句话在3D圈子里是要挨砖头
有本事你把3D飞得比很多人还要好了,才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网友:
倾斜飞是 慢眼镜蛇不是吊机,吊机就应该垂直的。倾斜了更好飞,因为是机翼起作用了,而吊机只是舵面在起作用。吊机其实已经算是一个3D的进阶动作了,相对于直机的悬停那是难多了。你吊不稳,那是火候还不到,继续练习吧。就算你在模拟器中吊的很好,上真机还是要练很长时间。固定翼对油门的细腻操控比直机要求更高,而吊机是一个对油门操控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动作。至于飞控什么的,对新手可能有点用,对于一个老手来说,只是一种负担。

楼主:
明白了许多道理,谢谢你们的回答,有些话我说错了,还请大家海涵,其实说固定比直机好练,我也是听其他人说的。

网友:
倾斜吊机那叫抬头望月。也就是眼镜蛇,不是真的吊机,但眼睛蛇练好了用处也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许多道理,谢谢你们的回答,有些话我说错了,还请大家海涵,其实说固定比直机好练,我也是听其他人说 ...

固定翼简单飞飞航线是很简单的。玩3D不比直机容易。直直不动的吊机有的人要练一年。

网友:
新手同样期待答 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