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540电机,没技术塞到波箱里。。

楼主(2013-01-23):
买了两540电机,不晓得怎么才能弄到波箱里。。
看来还是淘两个高速380吧。。。
没手工技能,还真是蛋疼。。。

网友A:
HL不都是38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不都是380吗?

速度最慢的那款。
换上论坛里推荐的那款380

网友B:
如果是重型坦克就换385吧,比如慢腾腾的虎王,扭力会很大,而且385的尺寸和380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重型坦克就换385吧,比如慢腾腾的虎王,扭力会很大,而且385的尺寸和380基本一样。

385和395有什么区别呢?

听说395扭力很大而且换装后车速也会明显提高?385也是这样吗?

换395一定需要换MD36电调,那么换385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最慢的那款。
换上论坛里推荐的那款380

论坛里推荐的380和HL原装380不是同一款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推荐的380和HL原装380不是同一款电机吗?

380还有不同型号的,原装的速度是最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重型坦克就换385吧,比如慢腾腾的虎王,扭力会很大,而且385的尺寸和380基本一样。

99哦,还是上快一点的比较好

网友(2013-03-01):
99的空间很宽敞的呀,直接在恒龙的波箱上改540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原厂电调可能带不动双540电机.非要上540的话,还要换电调.

网友:
貌似上395电压没达到额定电压速度上不来啊,还是那个30000+转的380来得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