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六种飞行模式在DEVO10遥控器中如何设置?

楼主(2013-01-23):
在DEVO10中想利用程式混控用一个两段开关一个三段开关设置APM的六种模式试了很长时间都不行,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不是很明白程式混控里位置零(+)、位置零(—)、位置一(+)、位置一(—)还有偏移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是有点迷糊,括号内的+-号的意思是正增长还是负减少

网友A:
同问.apm没出.D10没到..留着以后用

网友:
APM跟难把六种模式都用到的 而且容易记错 这点比较郁闷 基本的操作在地面站上都能处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2013-08-07):
搞了三个晚上,终于实现在D10上实现6模式切换。具体设置过程如下:
1:程序混控-〉曲线
2:主通道-〉起落架
3:从通道-〉辅助二
4:位置-〉位置一
5:指数曲线-〉开
6:点设置-〉点-L 输出 +50%
             -〉点-H 输出 -10%
             -〉点1 /2/M/3/4 禁用
7:油门摇杆-〉禁用
8:开关-〉飞行模式零/一/二   GEAR开关 选中显示1

                             PWM         GEAR            FMOD
Flight Mode 1          1301           0                    0
Flight Mode 2          1701           0                    1
Flight Mode 3          1554           0                    2
Flight Mode 4          1061           1                    0
Flight Mode 5          1462           1                    1
Flight Mode 6          1862           1                    2

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帮助。可能还有更合理的组合。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B:
搞了三个晚上,终于实现在D10上实现6模式切换。具体设置过程如下:
1:程序混控-〉曲线
2:主通道-〉起落架 ...

太好了,正搞不清楚呢。先谢谢!还需要指导:

4:位置-〉位置一
7:油门摇杆-〉禁用

这两项不懂 是在同一层菜单里吗?

网友(2013-10-30):
引用 网友B:
搞了三个晚上,终于实现在D10上实现6模式切换。具体设置过程如下:
1:程序混控-〉曲线
2:主通道-〉起落架 ...

按你的方法设置,但是只能切出5种模式,飞行模式开关每档的间距是400,怎么也调不出6种模式,有没有办法可以调整开关每档之间的间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三个晚上,终于实现在D10上实现6模式切换。具体设置过程如下:
1:程序混控-〉曲线
2:主通道-〉起落架 ...

大哥,我照你这个设置怎么不对劲啊,3:从通道-〉辅助二 这我里面没有辅助二,只有三四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三个晚上,终于实现在D10上实现6模式切换。具体设置过程如下:
1:程序混控-〉曲线
2:主通道-〉起落架 ...

很不错的技术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三个晚上,终于实现在D10上实现6模式切换。具体设置过程如下:
1:程序混控-〉曲线
2:主通道-〉起落架 ...

我先配置选择 设置辅助二为FMOD启用 然后按照你这个设置 但是飞行模式选择的时候 只能gear两段 FMOD切换没有用啊  还要设置啥?

网友C:
我的DEVO 10设置 6种模式成功了的。 基本方法是将 FMOD 三段开关与 D/R两段开关 都与地三个 空闲通道进行混控,接收机上该空闲通道与APM Input 8 模式控制口连接。

三段开关与两段开关混控时候都设置为主通道,空闲通道为辅助(我设置是副翼)。 混控量设置具体值记不住了,大概是一组混控  H +40% L +40%  另外一组混控 H +30% L  +30% ,可以不同值多试几

次,每次增加或减少 10%左右。

网友D:
刷机吧  混控很好弄 原装固件弄了个把小时才弄出 刷了固件 几分钟就弄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机吧  混控很好弄 原装固件弄了个把小时才弄出 刷了固件 几分钟就弄ok了

请问:是刷 华科尔 厂家 正式推出 了 新固件吗 ??

网友:
Apm 在地面站上切换飞行状态似乎无效,只能用遥控器切。 其实还有另外个简单点的办法,将模式通道映射到旋钮上,从左到右旋转到尽头,6个模式都覆盖了。不过要随时观察地面站飞行模式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刷 华科尔 厂家 正式推出 了 新固件吗 ??
suv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三个晚上,终于实现在D10上实现6模式切换。具体设置过程如下:
1:程序混控-〉曲线
2:主通道-〉起落架 ...

请教一下是不是辅助二就接第7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DEVO 10设置 6种模式成功了的。 基本方法是将 FMOD 三段开关与 D/R两段开关 都与地三个 空闲通道进行混 ...

很奇怪华科尔他们家出这么个产品却没有一个像样的demo文档,那个说明书就是个垃圾,只告诉你有这些功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