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问一下各位,人的手臂和手算多少轴?5轴?7轴?

楼主(2013-01-23):
究竟是多少呢

网友:
18轴   差点的双轴

网友A:
加上十个指头,我算的结果是103轴。

网友:
不如严究螃蟹钳子,结构清晰

网友B:
哈哈,楼上的各太有才了,103轴的那位应该吧这103轴都指出来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上的各太有才了,103轴的那位应该吧这103轴都指出来才对啊

你数关节

网友C:
1个关节就是1个轴

网友:
我上半月差点被拆掉几个轴

网友:
肩关节应该算是几轴呢?

网友:
肩关节是六轴并联

网友D:
你不得不佩服你自己,晚上随便运动半小时,十个月之后100多轴联动的智能控制精密机械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得不佩服你自己,晚上随便运动半小时,十个月之后100多轴联动的智能控制精密机械就出来了!

妙语啊!不过这晚上运动不需要半小时吧,几分钟就行了!哈哈

网友:
如果从字面意思理解有几个关机就是几轴,这个几轴与数控领域的轴不是一个概念,轴就是关节,关节就是轴。数控上说的几轴说的是能加工几个维度!总是一台机器上装了N多电机,但是只能雕浮雕,那也是个三轴机器!

网友:
看有几个自由度吧。肩关节有三个转动自由度,2个有限的平动自由度。不过见过一个神人,他的肩关节居然能纵向移动,就是
能调整关节腔的间隙,这相当于又增加一个平动自由度。指端关节则少得多,只有一个转动自由度。

这样数一数都加起来,如果所有的都由一轴控制,那得多少个可控轴。

网友:
肩部3,肘部1,前臂1,手腕2,5个手指每个4自由度,一起2 7个自由度

网友:
有几块骨头几个自由度
当然其中好多是相关自由度
约减后,应该可以完成xyzabc六个空间自由度吧

网友:
反关节的限位怎么算?貌似没有限位开关,动起来甩狠了,容易过冲

网友:
肩部3,肘部1,前臂1,手腕2,5个手指每个4自由度,一起2 7个自由度
==============================================
我一开始也这样算,并且感觉肩关节只能算2个轴,因为不可能脱臼出来变成第三自由度。一个是旋转轴,一个是在这个旋转轴上面并且垂直于这个轴的另一个有180度限位的旋转轴。旋转臂就是肱骨了。这是把一个那么简单的肩关节变成机械运动的简单模式了。

网友:
很简单,有多少块肌肉,除以2,就是多少轴。 每块肌肉只能单维度运动,每个维度两块肌肉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十个指头,我算的结果是103轴。

一根“轴”就能造出来103轴啊

网友:
如果把三个主关节再打断的话 就是无限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个关节就是1个轴

有些关节是能270度甚至更大,至少要算两轴

网友:
我的肩关节有点酸痛,这一轴就不算了。

网友:
轴再多也没用。。关键是控制系统,。。。系统挂了。。一万个轴也是费的。。

有些人缺少大量轴,,比满轴的都牛。。。。以前达人秀上不是有个没手掌的丫头就靠剩下的几个轴弹钢琴么。。。这比99.9%的满轴都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