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平衡杆新版和旧版的区别?

楼主(2013-01-24):
终于把V911的平衡杆折腾断了,在网上买了新的换上去,一试飞,手感和之前明显有差别,没法像以前那样悬停得很稳当。
一比较才发现,新买的平衡杆配重比之前的小很多。
难道我这家旧版“锤子机”喝醉了一样,是因为这个改版硬件不兼容??请教下坛子里的筒子们喃

网友:
轻了就能更灵活了,不喜欢自己换回旧的好了。
这个其实适应下就好了,觉得怎么好耍就用哪种平衡杆。

网友:
莫克兄:
"喝醉了一样" 可试下列方法:

(1)  把平衡杆螺丝调松点至仅可畅顺摇动。

(2)  如仍无改善,可调低舵量,或加重锤子:
      把两段相同长度的锡条缠上平衡杆两端,可渐减短长度。
      飞行时离心力会把锡条拉向两端加強锤子的稳定力量。

陈伯

网友:
感觉用新的锤子就蛮好用的

网友:
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