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炸了下鸡mini cp扫齿了是返厂还是?

楼主(2013-01-24):
郁闷啊,炸鸡后卡舵,用手扳了下想使舵机归位没想就扫齿了,自己能修复吗,如果不能是返厂维修划算还是自己买舵机换?求前辈们指教

网友:
可能炸鸡的时候就扫了,如果该舵机以前没扫过,一般可以拆开后找到扫掉的齿轮将其扫掉的部位调转180度后再装上就好了,我的舵机扫齿也是这样处理的,如果实在不行去网上搜一下齿轮配件。

网友:
目前基本上是没有齿轮卖了,要么配舵机,要么返厂,返厂运费自理,齿轮钱貌似也要自己拿

网友:
自己动手!

网友:
帮顶,学习了
新手,MCP无刷机到手了,D10控恢复出厂设置了,控不会设啊,螺距调不好,飞不起来,哪位好心人给个MCP的配置文件BIN
谢谢啦,l.sun@kimoto.com.cn

网友A:
返厂要两个星期!能买到齿轮的话尽量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要两个星期!能买到齿轮的话尽量自己换

问题是哪里能买到齿轮啊,淘宝上找遍了没有哎

网友:
现在返厂,估计过完年才能发回来

网友:
买舵机吧
玩迷你鸡鸡就是费钱 没办法的

网友B:
我有个minicp舵机,齿是好的,电路版坏了,你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minicp舵机,齿是好的,电路版坏了,你要吗?

拆开把齿调了个个,现在有好了,飞行正常哈哈,兄弟舵机多少钱出啊,便宜的话收个留着备用qq190955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