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舵机选择

楼主(2013-01-24):
请求老鸟们各位师傅们看看,JR ES579(扭力8.3kg速度0.23sec).JR DS589(扭力5.2kg速度0.21sec).JR DS831(扭力6kg速度0.15sec).FUTABA 3010(扭力6.5kg速度0.16sec0.装在50风神上飞飞悬停和航线的话,在这4款舵机中你会选择那款?那款耐用点?谢谢。

网友:
当然选择JR DS831,FUTABA 3010,不过是要金属齿轮,FUTABA 3010以前是塑料齿轮,现在有没有金属齿轮款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用过DS589当斜盘舵机,没出现过问题
3010没有用过,不过在用3050

网友A:
这几个都不便宜吧,建议savox SC-1258TG。或者亚拓的DS615之类的。便宜点,风神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都不便宜吧,建议savox SC-1258TG。或者亚拓的DS615之类的。便宜点,风神嘛。

亚拓的DS615比我这4款还要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的DS615比我这4款还要贵

我还以为JR之类的很高端,很贵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