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106铝合金加工

楼主(2013-01-24):
购买了一根直径25MM的6016铝合金棒料,需要加工一个700MM长的类椭圆截面模具,具体是大头为24长径16短径的椭圆,小头为6mm的圆,问一下这样的加工需要找CNC吗?还是普通车床也能做?坛子里面有兄弟可以帮吗做吗?麻烦报个价,后期抛光由我自己完成,非常感谢啊

网友A:
估计一定要有计算机设计的精确图纸。然后上四轴的数控才能完成吧。数控车可能可以。

网友B:
我觉得普通车床可以加工,主轴端加一个工装滑台,主轴每转一圈拨动滑台两次,滑台上固定铝合金,与主轴浮动连接,要求为主轴旋转一圈铝合金Z向移动两次,移动距离为4mm,尾部直接顶上,调整顶尖位置,使铝合金产生倾斜,一刀车下来就行了。

楼主:
顶一下,坛子里有兄弟可以代加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