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t8fg 左摇杆中立点似乎有偏差

楼主:
【菜鸟求助】t8fg 左摇杆中立点似乎有偏差
查看数:
评论数:
关灯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帖子模式

whx1126
发布时间:

网友(2013-01-24):
正文摘要:
servo 里面 第4 和 第6 项都有偏差 第4项 如果把左边摇杆往右打一点 那么才会归零 也就是摇 ...
顶风射十米
发表于

网友:
我试过重新校准,但是还是依然有偏差。。。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滴。数值和楼主的也是一样
战士
发表于

网友:
重新校准摇杆
牛牛苑苑加油
发表于

网友:
看一下微调是否都归零了
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吧
ywwxj
发表于

网友:
里面有摇杆校正程序的 自己校正下就ok了 还有看下微调看
colvinshi
发表于

网友:
学习了
litao850001
发表于

网友:
重新校准摇杆就好了
biomac
发表于

网友:
微调是不是0。
system menu - H/W set - calibration
以上是找到8fg的校准功能的顺序。
guantingcai
发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