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DFC 3GX升级成3.0后发现尾巴问题

楼主(2013-01-24):
正序浏览
因本人是新手,不排除人为设置问题!在3GX升级后发现摆尾时,尾巴有反弹现象?(就像一个橡胶棒砸地的反弹现象一样)请问是何问题?请各位老鸟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中立点是否按照说明书调整,另外可以适当的加入延时

网友B:
检查尾推是否顺滑 降低感度试试

楼主:
遥控器使用的是FUTABA T8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