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h摇杆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3-01-24):
naza-h入手,安装和初调基本完成了。现在有一个疑惑不确定。
在naza-h调参软件中,校准
遥控器
摇杆页面,我点击开始,然后把两个摇杆满打了几圈,然后都归中位,我发现软件界面显示指示数值并不是0,或多或少有点点偏差,同时摇杆打满的时候,软件界面显示的数值也总离满值1000差一点点,比如校准完后,尾舵摇杆中位时,软件显示的通道数值是-1,尾舵右打满,显示997,左打满,显示-998。这里就有个疑问了,是否需要像V8那样,通过调节遥控器的sub-trim和通道行程量,来使软件显示的数值变为摇杆中位时为0,两端为正负1000?
目前没有时间试飞,所以也不确定,naza-h是否需要预设尾桨夹角。
再有个疑问,调参的时候只是确定了最大正螺距,如果最大正螺距和最大负螺距不对称,可否通过调节螺距通道行程量来使之对称?
求解惑~~谢谢。

网友A:
校准遥控器摇杆,中点及最大最小有偏差,是摇控差误问题与软件没关,我的可调至中立0,油门9xx.基本没影响的,不必在意,总距也是还有机械误差,差个0.5度是必然,不必纠结

楼主:
还是找空试飞看看

网友B:
NAZA-H怎么样?

网友C:
回楼主!我的FUTABA T8FG 也是和你的一样!但你这个标题,太醒目了,出问题了!我还以为我的NAZAH 出问题呢,告诉你,放心!没一点问题,出问题的是遥控器的VR 拨杆没完全百分百的回中!如果,你是FUBATABA T8FG 的控,在圆周调圆的选项里,你弹动(记住是弹动)拨杆,遥控归中的时候,控的界面摇杆显示也是1或-1,有时候并不一定是为0!这个数值,比你看到的舵机检测选项里更为精准!但完全不影响飞行!

网友D:
LZ放心飞,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螺距不对称应该是装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