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良仪表车拆解求助

楼主(2013-01-24):
买了个国良2手32A,不知道怎么拆解机头后面的那个锁紧装置,求大侠指点一下,不知道如何下手,,图中 1 2 3部分都能分别转动,3跟谁都没关系,2转主轴跟着转,1转图4里面的“拉杆”(我暂时认为是拉杆吧)跟着转,,,,谁拆过的告诉一下,用什么工具或者什么步骤拆下来。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夹头都拿出来了,用橡皮锤敲你图中3就可以了,往后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夹头都拿出来了,用橡皮锤敲你图中3就可以了,往后敲

谢谢啊。买来的时候就这个样子,没给夹头。

网友:
拉杆一般和主轴没有其他机构缩紧,直接拿东西敲(往尾部敲),,不行就带这弹簧夹头敲,动了就从后面拿下来就行了,二是主轴应该,三是皮带轮固定螺母应该,,我也是0632不够和你的不一样!“根据通孔决定”

楼主:
拿了个铁棒子伸到主轴孔里面,顶住里面的拉杆,,锤子轮了半天终于轮下来了。。。油都干了。特别紧,好不容易敲下来,不知道对主轴有伤害没。。。不过总算下来了。

网友B:
拆了夹头1拉出来或敲出来,
时间长了,以下不怎么准确,仅供参考
2是螺纹连主轴,
3是装拉杆扳手的,不跟2和主轴一起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夹头1拉出来或敲出来,
时间长了,以下不怎么准确,仅供参考
2是螺纹连主轴,

xiexie

网友C:
那个部分没有夹头拉着的话,手一拔就下来了里边就一根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部分没有夹头拉着的话,手一拔就下来了里边就一根管子

我不知道啊,感觉后面红圈2是套在后面的,特别紧,拉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