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MX 电机无损拆解方法

楼主(2013-01-24):
亚拓450MX电机出问题了, 有时不转, 貌似接触不良或内部短路, 拆开检查修理下。
无损拆解过程如图。
拆解后发现接线处有短路, 简单处理后恢复, 又正常使用了。

网友:
没顶丝的设计,够黑心

网友:
原来是敲出来得啊。

网友:
支持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学习了

网友A:
没顶丝吗???好像这样使不上劲呀!最好用喷火打火机或者烙铁把轴加热一下!

网友:
装上是再敲回去么?

网友:
简单处理后恢复.请问这个简单处理是如何处理短路的?

网友:
话说亚拓这个电机线真的是不美观……

网友:
我的450MX 6S电机买来就有问题,亚拓说正常的,后然用了不到十起落就烧了,反修说我里面有螺丝卡住烧的,这不是找借口吗,电机转动又没什么卡住的声音,里面也没什么卡过的痕迹,非说是人为烧的不让换,新电机啊,两百多元钱就这样没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敲敲就能掉?还是用手拿着敲?使不上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顶丝吗???好像这样使不上劲呀!最好用喷火打火机或者烙铁把轴加热一下!

不用加热。 只要稍微用些力就可分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