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全新手,老鸟帮我看看我的配置吧,预算4000元

楼主(2013-01-24):
小弟全新手,老鸟帮我看看我的配置吧,

玉兔+分线板

朗宇2212KV980  79X4R

好盈天行者20A          45X4 R

正反桨APC  1047   10X4

天地飞7

狮子电池2200

电调用好盈20A够么?是不是要换XXD30A?

这个配置   能载多少重量?要是想载重更大  怎么配置才好

电调只能用分线板么?

机架,推荐一个可以入门航拍的。

各位玩的老鸟们  有更好的配置么?预算4000元

网友:
够是够了,负载的话就算了。
电调焊在一起啊!!

网友:
预计你的悬停时间最多不超过8分钟

网友A:
我发过的帖子里有,你可以点我名字看我以前发过的帖子,关于弄四轴的。多看下。入魔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多潜水先。

网友:
如果只是玩玩,,你这配置足够了而且连1500都要不了。。
4000包括遥控器不??要航拍最好用4s电池,,天行者只支持3s,,所以至少要用飞腾30a(85一个,,虽然20a足够了但飞腾没有20a)了,,电机最好2216,,x系便宜些,,v系贵点儿但力效高能省电,,kv值1000以下都行。。
电调也可以用一根一分四的T插,,随便了反正要一颗电池接上全部电调。。

网友:
如果打算航拍那么电机至少2216例如朗宇X2216 朗宇V2216,前者价格100左右,否则价格130左右,后者相对于前者效率更高一些,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后者的续航时间可能更长一些,乐趣更多一些。还有天行者20A虽然不错,但是建议好盈四合一20A因为四合一电调跟天行者20A是一个价位,但是四合一却支持4S,这为以后升级留出了一定的空间,至于玉兔,不喜欢折腾就玉兔吧,要是喜欢折腾就买MWC APM AIOP等这些开源飞控,遥控器嘛建议八通道例如天地飞8或者DEVO10价格都比较低尤其是DEVO10性价比超高,这样一次性到位!以后控基本不用升级了,然后电池狮子不错,我就在用,不过2200mah是不是小了点,还有电调可以不用分线板,可以自己买点T插自己焊接去,反正你的预算是4000RMB,

网友:
与楼上几位建议类似,电机V2216,电调飞腾30A,4s电池,容量3000-4000,分线板最好不用,飞控玉兔或apm,机架的话,ATG的机架不错,带云台的,控:天7-9,DEVO8-10都行

网友:
建议新手先玩两三个月,之后再考虑航拍,等你了解了四轴飞行情况,再搞航拍,会省点钱,至于为啥省钱,自己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过的帖子里有,你可以点我名字看我以前发过的帖子,关于弄四轴的。多看下。入魔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 ...

好的哦谢谢啦我争取在过年前搞起来,过年一大家人开车出去玩就带上拍点视屏到时候来这里分享哈哈

网友:
俺也过来跟着学习学习.....入门很纠结啊!

网友:
一上手就拍很危险的哦

楼主:
嗯那先把它搞了能飞起来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哦谢谢啦我争取在过年前搞起来,过年一大家人开车出去玩就带上拍点视屏到时候来这里分享哈哈

搞航拍的话建议入手小斯,一咬牙一跺脚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