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3GX+卫星一周2失控......大家注意了。

楼主(2013-01-24):
不用传统接收,直接3GX接1颗卫星,上周去飞,也就30米的位置,突然侧倾,摔机!

以为是信号死角,不至于吧,450才飞了30多米远啊。于是在另外一侧也加了卫星(买DX8送了一堆)

结果,昨天去飞,50米距离,又突然后倾#$#%#$%$,又摔......

现在觉得还是把AR8000用上吧!

唉 线又接不好了 ,现在频对上了,3GX也自检了,就是打舵机无反应。。真是郁闷,求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上图说事 不然有枪文的嫌疑

楼主:
这是求助帖,以后是不是题目要这么写?XXX+XXX+XXX? 照你您这么说,我以后出去飞飞机要带个专职摄影,才敢来发帖了.

失控炸鸡你要我上什么图?炸鸡图?找堵?

网友:
DX8?3GX?卫星?2失控?

网友:
同样DX8+VB+2卫星 至今未有失控记录,还是DSM2的2个卫星~最远距离至少50M。。。在空中只看到一个黑点。。然后依然安全降落。。。

网友:
200米也没失控过,最好用6v供电

网友A:
直接用卫星最好用DSM2的,DSMX数据量太大容易反应不过来,LZ可以用DSM2模式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卫星最好用DSM2的,DSMX数据量太大容易反应不过来,LZ可以用DSM2模式试下

就是DSM2失控的
现在上AR8000 怎么频对上了 3GX也自检了 就是打舵没放映

网友:
单接卫星会失控?我用的DX7s没试过断信号,我也是单接卫星,100米都没问题,会不会是楼主的电子设备存在问题?

网友:
炸鸡图放上来才能分析嘛  虽然也分析不出来什么东西就是了……
找堵倒是没什么……看心态

网友B:
用的啥斜盘舵机?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楼主 是舵机坏了

楼主:
还就是系统的问题,上了AR8000接收机后再也没出现过这个情况,目前爽飞中。舵机是富丽买的215MG。锁尾525.

网友:
是楼主的电子设备存在问题?

网友:
要厂家出来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