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38电机配了个调速电源

楼主(2013-01-24):
38电机在论坛可谓是大名鼎鼎,
很多人用它做主轴,动力磨,
虽然效率低些,但是比水冷主轴静音
这两天给它改了个电源,
用的华为HD4825改的,
现在是电压2V-58V连续可调,
另外在面板上安装了电源开关
把后面的风扇换成酷冷至尊的蓝光风扇
下面准备车四个小木柱安装在机箱下当脚用,
这个电源有1000W,可以驱动一般的直流电机
话说进了论坛买了一堆电机,
后来发现其中没几个省油的灯
除了220V的比较方便
三相220V的要变频器,
直流电机要电源和驱动器
各种电源买齐估计得花2000多元
非常麻烦,投资极大。
至于HD4825如何改的
网上资料多的是
我就不显摆了
HD4825的电容只有63V,所以电压最好不要超过60V
有人把它改成90V的,一定是换了电容
我也不懂,慢慢学吧

网友:
很好呀!就是大了点

网友A:
直流电机配套设施太贵。。。

还不如用电主轴+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配套设施太贵。。。

还不如用电主轴+变频器。。

性价比来说或许没有变频电机加变频器好,可是有了它多数的直流电机都可以玩呀;
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大的动力,接个小马达多自在。

网友:
你搬来一门大炮啊。

网友B:
华为HD4825是什么东东?还是普及一下好.

网友C:
4825能改到90v?楼主有没链接发来看看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HD4825是什么东东?还是普及一下好.

到TB搜 HD4825 就知道了,是机房里给UPS充电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25能改到90v?楼主有没链接发来看看学习下

到TB搜 HD4825 就知道了,有商家改好了在卖的,
4825本来电压就是48V,自己本身可以调到55V左右的,
要调到90V必须把电容换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TB搜 HD4825 就知道了,有商家改好了在卖的,
4825本来电压就是48V,自己本身可以调到55V左右的,
要调 ...

谢谢。到淘宝看看。

网友:
TB上有改好的,好贵啊

网友D:
我有一台,噪声有点大的,外国小摆车

它的调整器,倒是很好

用在38电机了,90V,正好

绝配,于是一开始对这台小车床的不如意也就变成了。

很开心了。

连续工作了 1小时,调速器没有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噪声有点大的,外国小摆车

它的调整器,倒是很好

噪声大是因为原来机器的风扇有点暴力,
我改0-60V之后,当电压低于30V,原装风扇就会不转
我是另外加了一个3元钱的12V开关电源给风扇的,
后来发现原装风扇太响,就换了个酷冷至尊的蓝光风扇,
然后就安静了,等夏天再开机测温度,要是机器内温度正常
就OK了

网友:
HD4825你们的是什么型号,我有台HD4825-3不知道能改不

网友:
38电机长啥样,能发张图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