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卡盘钥匙保险的改装!安全第一!

楼主(2013-01-24):
潜水好几年了,今天出来冒个泡,谈谈车床卡盘钥匙的安全问题。先上个卡盘钥匙保险改装完工图,成本10元:
前段时间入了一个cjm250小车,但是因为本人并不是职业车床技工,没有良好的操作习惯,虽然很多车床使用规则我也知道,但是总是在操作的时候因为不熟练分心而被忽略掉。最常见的就是卡盘钥匙(扳手)经常插在卡盘上就想要去开机,然后一眼瞥到卡盘扳手还在卡盘上,一阵冷汗。上床以来一周多了出现了3次这样的事,还好还没出现卡盘上插着扳手就开机的情况,总是在开机前一秒注意到了。考虑到这几次的幸运不代表以后永远幸运,按我这操作水平早晚得打钥匙。床子损坏估计也不会太严重,怕钥匙甩出来把人打到,因为开机时操作人的面部正好在卡盘的平面内。就算不打到我,还有几个同事水平还不赶我呢,他们也要捅咕这个床子,早晚得有出事的。于是决定给这个小车改装一个卡盘钥匙保险,主要的思想就是只有把卡盘钥匙插入到保险里车床才能工作,以防钥匙插在卡盘上误开机事故。开始还琢磨什么光电传感烂糟的,后来灵机一动发现一个好东东,可以用来干这个,简直天衣无缝量身定做一样。估计和我水平相近的大有人在,不敢独享,分享给大家。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常用的启动开关。带有常开和常闭触点的。样子如下图:

一共三层可以拆分,最上层是按钮组件,中间是灯光组件,最底层是常开常闭触点组件。把中间的灯光拆掉不要,把底层的触点组件的常闭触点拆掉,或者把常闭触点的那个伸出来的小塑料挺杆剪断也行,留着它的话弹簧力量太大,钥匙放上去无法压下开关。然后把按钮组件拆开大概是下面的样子:

把外面的边圈拧上,别的不要,那个小白片可以垫在按钮组件和触点组件之间通过它来让钥匙压触触点组件的挺杆。大概就成了这个样子:

看到中间有个孔了吧,简直就是为钥匙量身定做的。然后把它安在机床的电控箱上,像第一个图那样,常开触点串联到设备供电的火线上,把钥匙插到孔里,钥匙的重量恰好可以把触点弹簧压下,触点接通。设备工作,拿走钥匙设备就停止供电。如果你买的开关触点弹簧劲太大,就只能把钥匙加重了。这样就做到万无一失了,永远不会出现插着钥匙就开车床的情况,也不用担心会不会出现车床开关开着,钥匙没插保险里面,结果一放上钥匙车床突然开转的情况,因为车床的开关是个微型自锁式继电器(我的是这样,你得确定你的也是),保险断电的时候没有电流经过继电器,开关是无法自锁的,所以开关必然处于断开状态。也许大多数朋友有良好的操作习惯作为保险,不需要这个,但是总还有人需要它。安全第一!!!

网友A:
其实加个弹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加个弹簧就好了!

你说的很对,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确实有些小车的钥匙上带弹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没有,就没往这方面想。

网友:
加个有机玻璃档板就好。这样一合上就会发现没拔出钥匙。

复杂点,就是档板连个微动开关。

事实,很多小床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改的不错。
有的卡盘钥匙上带弹簧,松手的时候它自己就掉下来了。如果没有的话,在钥匙的头上钻一个深孔,里面装上弹簧,再装上一段顶杆,顶杆露出来1厘米。用的时候,插上卡盘钥匙,压下顶杆,上紧工件。然后一松手钥匙自己就弹出来了。
不过还是养成好习惯更好。好习惯就是每次用完卡盘钥匙都放在固定的地方,我就在床头箱上面放一个铁盘,卡盘钥匙每次都放在这个铁盘里边,成了习惯动作就好了。

网友:
开口向上时间长了是否掉屑进去,我的小车有有机玻璃档板有开关连动,合上才能开车,工作中打开电机会刹车。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办法

网友:
技术革新,改的不错。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会不会时间长了,嫌麻烦,类似汽车安全带卡口似的,直接插根钻头棒子啥的给代替了

网友:
我的钥匙就带弹簧,松手就掉

网友B:
楼主的图片是180v的小车床啊,不是cjm250啊

网友:
想法很好。但还是加弹簧简单。

网友:
养成好习惯才好,有一堆卡盘钥匙看你咋办

网友:
我买的小床就有个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片是180v的小车床啊,不是cjm250啊

很明显楼主的床就是CJM250

网友:
不错,为我等纯业余玩家指明了方向,赞一个

网友C: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当车不规则物体时,床身震动,使钥匙压不住开关造成电流不稳定?

网友:
个人认为 没这个必要
养成安全操作的习惯很重要
而且安全操作也不是只有卡盘钥匙这一件事

网友:
就是烦这个带弹簧的钥匙,操作起来累,想把它焊死。习惯钥匙随手,以前的床子没有弹簧,也从没有插在卡盘上就开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当车不规则物体时,床身震动,使钥匙压不住开关造成电流不稳定?

达不到那个程度,要想弹起来,床子得被震得跳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震动吧。另外你看一下开关触点的弹簧结构就明白了,只要钥匙还在上面有点震动也不怕,触点的接触是稳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达不到那个程度,要想弹起来,床子得被震得跳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震动吧。另外你看一下开关触点的弹簧 ...

我认为如果放一枚硬币在齿轮箱上,开机后如果硬币能被震动得移动或者小跳发出响声,就有可能接触不良,除非下面的触点也带弹性元件

网友D:
你那太麻烦了,你看这个。

网友:
要养成好习惯,现在250上没有罩子了,自己也要多当心喽。

网友E:
得想办法在250上装个护罩

网友:
安全第一,很多车工新手都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床子坏了是小事,主要伤到人是大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车床安全改进,升级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太麻烦了,你看这个。

刚发帖就被人撅了,现在你又撅我。呵呵这个弹簧的发帖的时候没考虑到这种形式的,忘了。被人撅了才想起来,好几年前这种的我也用过,确实跟有些朋友认为的一样,我也觉得带弹簧的用起来有些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如果放一枚硬币在齿轮箱上,开机后如果硬币能被震动得移动或者小跳发出响声,就有可能接触不良,除 ...

是滴,当然带弹性元件。工业使用,你床子上的开关啥的都和这一个玩意,这个不能行,别的开关也不行。

网友:
不错,看来方法很多,都学习一下....

网友:
关键是安全意识。  用橡皮筋吊在天花板上更简单吧

网友:
挡板的办法是最好的 想开机必须关挡板

网友(2013-03-22):
好想法啊,学习了!

网友:
加一个弹簧真是个好办法

网友E:
我的卡匙也带弹簧,松手就掉。

网友F:
很明显楼主的床就是CJM250

网友F:
游客还能看到图片,新人看不到。用游客看到图片,回来说一下,你这不安全,时间长了你也不怕电着你。车工是一个熟练工,时间长了熟练就好,不要想这些歪点子。diy是图个乐,安全最重要,您说是不是。

网友G:
时刻注意安全啊,朋友他们大学有个女生就是钥匙没拿下来就开车结果胳膊被打断了,后来学校的床子都安装了卡盘钥匙开关。

网友H:
养成了 拔的 习惯想不拔都 难,不 拔掉就觉得不 舒服梗在胸口的 感觉,所以我如果锁紧了不拔出来就觉得很不 自在,当然我 刚开的 时候也 是 忘记拔的。

网友I:
改动卡盘钥匙比效简单

网友J:
养成良好的习惯就行了

网友K:
良好的习惯固然很重要,技防措施也是很必要的。
我记得有种6136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L:
装弹簧的不好使,我原来的2K4就是带弹簧的,每扭一下你会松手倒换一下的,这时钥匙弹出来,又要重新插,非常别扭,有弹簧的朋友真的没有这个感觉?还是楼主的办法好,非常好!

网友M:
这个我也遇到过 还好没伤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