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450,尾巴震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3-01-24):
配置是215,520,中 国版vbar,450MX,35X,不知是曲线搭配不当还是,硬件问题,尾巴总是在震动,求解答

网友A:
LZ上的什么陀螺仪自旋真稳?

网友:
初步判定在卖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上的什么陀螺仪自旋真稳?

瑟福版mini vbar

楼主:
没几个起落,原装亚拓12T直齿扫了两格,换了花牌电机又抖的厉害了

网友B:
尾巴有点小颤 !

楼主:
重新固定了主轴限位器,换了个尾桨,现在好咯。阳台侠也莅临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有点小颤 !

阳台侠给个你的油门和螺距曲线给我参考一下好不

网友:
被“新手”二字忽悠到了

网友:
把电调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主飞的不错,我的450自旋掉高度是怎么回事(快速自旋一周会掉30厘米左右的高度),该怎么解决,用的是mini vbar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台侠给个你的油门和螺距曲线给我参考一下好不

  参考常规的螺距和油门设置!再随机修正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