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最直观的舵机扭矩测试

楼主(2013-01-24):
有没有人做过最直观的
舵机
扭矩测试,直接在摇臂上挂重物进行扭矩测试。有点不太相信12G的小舵机能有4斤的拉力。

网友A:
楼主测试下吧,应该可以拉起,摇臂短力量大,4斤应该可以

网友B:
期待着,后面的跟上

网友C:
我觉得吧。不能加servo arm。。这样的话通过齿轮所产生的扭矩和实际拉的物体重量肯定不同。应该直接把线缠绕在主齿上然后线下面拴着重物,然后看servo能否拉起来。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