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Y750都能配什么样的接收机

楼主(2013-01-24):
都有什么接收机能配GY750

网友A:
都可以用

网友B:
有S-Bus 的,例如∶R6203SB,6208SB,6303SB。这些我都用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用

futaba   R608fs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S-Bus 的,例如∶R6203SB,6208SB,6303SB。这些我都用过,没问题。

必须是S-Bus的吗?futaba7通  R608fs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
看来你需要一个Futaba的SBE-1。这东西是SBUS转换器。

7通接收不能在发射里控制CGY的感度。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   R608fs可以吗

www.futaba-rc.com上查一下

网友:
6楼已说完了

网友:
750是必须接sbus的,所以接收机最好直接带sbas的接口,不然要转接一个sbus的转换,您不看说明书的吗?
r6203sb r6208sb这些都能用,futaba带sbus的空用接收机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