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料在车床上的调整

楼主(2013-01-24):
最近车圆饼,料买过来是22mm,外圆是85mm的,要车成80mm,厚度是20mm的。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要两边车,这料夹车床上都是斜的,调半天只是不怎么斜的,但还是比较斜,车出来的都不象样,不知道怎么调整,大大们传授下经验吧,

网友:
先用画圆规画圆,样冲点孔,尾座顶住车一刀外圆。

网友A:
得先看你的料下的如何。端面斜的厉害的话先车外圆后平端面,料下的正的话直接夹住平端面啦。

网友:
1,主轴夹一个直径75的粗短棒,将其端面车平待用。
2,尾顶制作同样一个直径75的短棒做成活顶尖待用。
3,将工件用尾顶死死顶在主轴夹持的圆棒上,依靠摩擦力夹持住工件。
4,低速开动机器,小进给切削。
此法危险系数比较高,尾顶一旦顶不死,工件就会松脱飞出。尾顶一定要可靠,允许打顶尖孔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先看你的料下的如何。端面斜的厉害的话先车外圆后平端面,料下的正的话直接夹住平端面啦。

料下的是斜的,我先前也是先光外圆,然后反过来夹光过的这面进行车,但是夹好后,转起来还是斜的,每次都要轻敲端面使工件斜的不厉害,但想弄正,就是弄不起来,毕竟是新手,现在很郁闷

网友:
这个活不好干了,薄片只有22毫米厚度直径85,端面偏一点,两面齐端面下来可能也就只有10多个厚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料下的是斜的,我先前也是先光外圆,然后反过来夹光过的这面进行车,但是夹好后,转起来还是斜的,每次都 ...

是这情况啊。
以卡盘为基准平面,先平一端。
掉头装夹后卡盘面垫上平行块,随后夹紧工件抽掉平行块后车另一端面。

网友:
照理厚的22mm,外圆是85mm的工件,用反爪装夹应该很舒服啊,搞不懂。

网友:
我常用的方法是这样的:

先车平一端。掉头装夹时,用铣床平行铁顶在卡盘端面和工件端面之间装夹,一般情形下这样就差不多准了。前提是卡盘端面和主轴的垂直度良好

车外圆可以用5楼介绍的方法

网友B:
楼主开的是大车床?

网友:
车不行,改铣试试!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如果中间可以开孔,就很好加工,如车法兰盘等;方法是找好中心点,在钻床上钻个通孔;再车一个轴做胎具,把圆饼套在轴上加紧;粗车外圆,平端面;
然后再用反爪夹固车另一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料下的是斜的,我先前也是先光外圆,然后反过来夹光过的这面进行车,但是夹好后,转起来还是斜的,每次都 ...

是这情况啊。
以卡盘为基准平面,先平一端。
掉头装夹后卡盘面垫上平行块,随后夹紧工件抽掉平行块后车另一端面。
可行啊

网友:
学习一下,
如果有铣的话, 先用铣过一把,呵呵

网友C:
唉。。。想复杂了吧?
可以在外圆三个卡爪要夹的位置上,用锉刀锉三个小工艺平台啊,大致修正斜度。这样再夹上卡盘车。

网友D:
俺一般都是按3楼的方法做的,外圆无接刀平面度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