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大洋淘到一个手柄给雕刻机用。洋垃圾。。估计是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手柄了。。。

楼主(2013-01-24):
每次用雕刻机。。。

都他娘的做长臂猿状,,

伸着脑袋盯着铣刀位置,,

手也伸的日长,敲电脑的键盘 +++  ----  烦躁死了。。。。还动不动状态就切到输入窗口去了。。

终于找到这么个玩意,,,洋垃圾,,,简陋的手柄。。对付雕刻机应该马马虎虎了。。

做工一般般,主要是壳子比较薄,,按键啥的马马虎虎。。

背后有个磁铁

可以吸附到任意铁器上。。。。

拆开看看电路。。。还是日本制造的呢。。。。可惜国内没看到哪个厂家做这种简易的手柄。。。

OVER。。。成色太差,,等以后有钱了买个带手轮的去。。。这个20大洋的垃圾就先顶一下吧。。

网友A:
淘宝上有卖的,很简陋,配mach3的板,xyz正负方向都有,急停也带

网友:
我是来顶这个20个大洋的洋垃圾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卖的,很简陋,配mach3的板,xyz正负方向都有,急停也带

搜索了下。。。。最便宜的要一两百,,样子丑陋。。感觉不划算。。。。

带手轮的竟然要大几百。。。。。。 。。回头自己搞个手轮DIY去。。

网友B:
估计这是国外的diy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了下。。。。最便宜的要一两百,,样子丑陋。。感觉不划算。。。。

带手轮的竟然要大几百。。。。 ...

有个只要50,不过只能陪他们店里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是国外的diy产品

无聊百度了下。。。。壳子上的牌子竟然搜索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聊百度了下。。。。壳子上的牌子竟然搜索的到。。

哇靠,正规品牌做成这样,还以为网友自己在家做的呢,服了

网友:
20个大洋不错!

网友C:
哨哨大哥呀你看看我这个。比你那个好多了啊。还是新的呢

网友D:
今天矿坛出了1个手轮的'100让人秒了'呵呵

网友E:
来学习,望指教,说不准什么时候你就有更便宜好用的手轮了。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哨哨大哥呀你看看我这个。比你那个好多了啊。还是新的呢

这个。。。你这个是小键盘啊。。。得到电脑上设置热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矿坛出了1个手轮的'100让人秒了'呵呵

貌似淘宝上有100的新手轮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学习,望指教,说不准什么时候你就有更便宜好用的手轮了。你懂的。

哈哈,那确实。。。兄弟赶紧加快事业发展啊,,小到螺钉,大到废旧核潜艇。。。到那个时候我们淘货就方便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聊百度了下。。。。壳子上的牌子竟然搜索的到。。

這是台灣分公司的網頁
母公司為日本公司
http://www.nittoku.co.jp/english/inde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台灣分公司的網頁
母公司為日本公司
http://www.nittoku.co.jp/english/index.html

看样子公司蛮大的。。

可惜这个手柄做工不咋地。。。。可能是太旧了吧。。。

网友G:
这么简单的手柄自己 D 一个,而且要选择轴的。
我 D 的不用选择轴的直接可以三轴同时控制方向和速度,
游戏手柄,打印线,VGA插头 ,555芯片,都是检的拆机件,就买了几个小按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么简单的手柄自己 D 一个,而且要选择轴的。
我 D 的不用选择轴的直接可以三轴同时控制方向和速度,
游 ...

兄弟你厉害!
我前几天忽然想起,我有一个豪华飞行摇杆,可以前后推/左右摇/左右转,刚好是三轴的,另外还配有一个单独的油门推杆,算起来应该可以做第四轴控制器了。
改天我想改的时候,一定向你取经

网友:
就是图片里这套摇杆,玩飞行游戏很爽的,将来改数控手柄,估计是史上最舒适控制手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厉害!
我前几天忽然想起,我有一个豪华飞行摇杆,可以前后推/左右摇/左右转,刚好是三轴的,另外 ...

我已经检到一个遥控器裸板外壳已经粉碎了还好上面二个摇杆没坏,
准备做一个手控器,初步研究把比例电位器中间割断为停止位,还是555电路+电位器控制速度,
这样上下左右可以全方为控制这样看起来更发烧。

网友:
我用无线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检到一个遥控器裸板外壳已经粉碎了还好上面二个摇杆没坏,
准备做一个手控器,初步研究把比例电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