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废为宝9G废舵机改装螺杆传动机构。

楼主(2013-01-24):
,烂舵机只是烂了尼龙齿,没有配件更换索性直接改装成螺杆的动力,可以推动起落架,关闭舱门等作用。里面减速齿比是,9:47:11:38里面还有个电位器是定位信号的作用,减断电位器的加长轴,电位器的触点定在中间不动就可以了。少废话直接上图内部结构在六楼

网友:
跪求详细过程

网友A:
没看到改,只看到摆了个位置概念而已,。。。。。。怀疑你那个塑料蜗杆跟那根轴紧不紧。。。。。。。。。

网友:
螺杆...好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改,只看到摆了个位置概念而已,。。。。。。怀疑你那个塑料蜗杆跟那根轴紧不紧。。。。。。。。。

轴紧不紧加点502,或者AB胶加强够用了。

楼主:
虽然里面没有少了两个减速齿,但是经过蜗杆一圈,转一个齿的比例,扭矩也大很多的,蜗杆的比是1:24

原来穿过电位器的齿轮被我扩孔插上蜗杆轴,

原来穿过电位器的齿轮被我扩孔插上蜗杆轴,

只有两个齿轮工作,有一个只是为了定位而已。

只有两个齿轮工作,有一个只是为了定位而已。

电位器的铜轴被我用砂轮机打磨掉了,然后用热熔胶固定住

电位器的铜轴被我用砂轮机打磨掉了,然后用热熔胶固定住

网友:
这个很有价值!

网友B:
蜗杆 收放起落架 好。可是强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蜗杆 收放起落架 好。可是强度呢?

蜗杆的最大作用是有自锁功能

网友C:
到位以后怎么自动停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位以后怎么自动停下来呢?

我试过了,用控里的开关控制,或者电位器开关控制,只要开关一打上就会转,回中就会停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电位器装在起落架的转轴上。

网友:
这个有创意

网友(2014-04-25):
请教LZ没看到哪里有打磨的痕迹,求清晰照,改360转动能控制左右转动的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