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0转/分的主轴求变频器

楼主(2013-01-24):
得两只电主轴,好像是德国的,上面标注参数150W,30v,1000hz,大家见过能与它配套的变频器吗?

楼主:
拆开来看看

头部

头部

主轴

主轴

网友A:
kavo的电主轴啊  变频器用1000hz以上的 我有两个 一个1300hz的 一个1500hz的 已经搞坏一个了 淘宝买的 还有2000hz的呢 我的电主轴也是60000转1000hz的 不过只有9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vo的电主轴啊  变频器用1000hz以上的 我有两个 一个1300hz的 一个1500hz的 已经搞坏一个了 淘宝买的 还有 ...

90W的主轴雕木头还行吗?

网友B:
外形尺寸和夹头多大的,看起来不小怎么只有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形尺寸和夹头多大的,看起来不小怎么只有150w?

直径33MM长度140MM夹头3.17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33MM长度140MM夹头3.175mm

沒个比较物看不出这么小,如有800hz(48000转)的要吗?

网友:
丹佛斯28系列的,楼主宝上找下,性能和价格都很牛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90W的主轴雕木头还行吗?

我的直径48mm er8的 15000rpm以下都没什么力的 没雕过木头 铣过pom不错  尼龙或者其他塑料就很容易融化粘刀了 铣铝也是一样

网友:
这货雕刻pcb很给力,我有一个二手的主轴出了

网友:
偶有个原配控制器

网友C:
牙醫磨牙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牙醫磨牙用的

是在一台小日本的加工PCB设备上拆的。一共三只。淘宝上新的买1.6W,made in germany  看来在这方面德国比日本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