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04 问题求教!

楼主(2013-01-24):
1、绿色的四合一,是否可以直接上3S锂电?
2、急加油时感觉锁尾不稳,改CN12尾电机是否可以解决?
3、直接用雷鸟的独立陀螺仪,是否可以改善锁尾,如何接线?
4、改木桨的话,用多长的几度桨?

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1:不可以,不信你可以试试,后果是很可能烧掉3合1里面的电调中的场效管
2:你可是试试,但是锁尾主要还是取决陀螺工作状况
3:"绿色的四合一"里面是由2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接收机,还有个部分是"3合1",也就是陀螺,混控器,电调集成在一起的,你想用雷鸟的独立陀螺仪,自己想想怎么能接到你的这个3合1里面的陀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可以,不信你可以试试,后果是很可能烧掉3合1里面的电调中的场效管
2:你可是试试,但是锁尾主要还是取决陀 ...

谢谢兄弟了!

网友B:
1.这个不好说,我的cp3,也是3和1,不知道有没有区别,原厂就是3S电,但是两个起落就烧了,很桑心啊~后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就是esky的三合一很脆弱,而且价格比较贵,但是如果只用来锁尾还是不错的,如果想3S电,我还是比较推荐外接电调,换掉3合一,因为你已经说了想改善锁尾,想用独立陀螺仪。推荐使用无刷电机+无刷电调+3S电,这样就可以了,目前无刷电机很便宜,你买配件直接升级无刷还是比较实惠的。
2.原装的就是cn12吧,我不太清楚,你可以问问客服。cn12质量还是比价好的,市面上就是esky的cn12比较好了。
3.直接使用陀螺仪不一定就可以改善锁尾,但是可以提高现在的性能。你要知道使用尾电机锁尾与陀螺仪,尾电机电调,电池容量,主电机消耗电能能力这些都有关,不是换一个陀螺仪就可以解决的。你查查丘比特V3的视频,急加速上升,尾巴就不行了。还是一点一点根据自己飞机的特点慢慢修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不好说,我的cp3,也是3和1,不知道有没有区别,原厂就是3S电,但是两个起落就烧了,很桑心啊~后来和 ...

无刷设备有都是现成的,等有刷的废了再改,谢谢兄弟!

网友:
得闲我也来凑个热闹……
1、绿色的四合一,是否可以直接上3S锂电?
狭隘地说原配的绿色四合一上3S(标称11.1V)电源不会有问题,那电子控制部分能承受的电压远远大于3S电压。
前提:是换电池后不能明显地增加飞机的载荷。
因为依据能量守恒定理来理解——载荷增加耗能增加,所以,电池的重量明显增加后马达电流将激增,这可能使原有的驱动电路处于过载状态。

2、急加油时感觉锁尾不稳,改CN12尾电机是否可以解决?
这款飞机急加、减油门时出现锁尾不良的原因比较复杂。
因为尾桨依靠独立马达驱动的系统中,马达的“瞬态响应”将直接影响锁尾的能力。
何为瞬态响应,简单地说就是马达的加/减速反应能力,即转速在多少时间内得以改变。时间越久瞬态响应越低,锁尾能力越差。
CN12马达的内部结构是带有转子铁芯的,它这样的物理结构注定了其自身的动能惯量(俗称惯性,由一种工作速度变到另一速度的系数)也较大。
这好比是装满了货物的汽车,其加减、速与未装货物时差别不可同日而语。
目前,动能惯量较小的马达唯有空心杯(无铁芯)的。
所以,改善锁尾性能唯有换动能惯量小的空心杯马达才能或得“有限”的提升。

3、直接用雷鸟的独立陀螺仪,是否可以改善锁尾,如何接线?
只要是有尾马达的直机,锁尾性能都是非常牵强的(理由上已阐明)。
所以,改用独立式的控制系统,也许会后提升,但区别并不大。

4、改木桨的话,用多长的几度桨?
改木桨的话,可选用长度为270~275mm、正攻角为8~10°的木桨。
这飞机的结构改用木桨的话,如何消除双桨将变成你噩梦!
需要另购两付5毫米的球头扣,制成可调式的双孔拉杆后才能实现。
对于经常摔机的人来说,如此改装会增加维修成本,故不建议做此项改造。

楼主:
黑人大哥的解答很详尽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年头折腾004的不多了,上几张我的有刷004改装版的图纪念一下。

网友C:
那么像丘比特V3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像丘比特V3

旋翼头是丘V3的,组合优化。

网友:
我的Esky三剑客也是跟你这一样的机子

网友(2025-03-25):
不应该啊,2013年ESKY的450王炸机型已经出来了,但部分摩友还在玩三合一,那个最容易烧掉又很贵的东西,
这套ESKY D700套机当时只卖到欧美市场了应该,在当时绝对是王炸机型,但相对其他品牌来说,已经是无副翼时代了,但那时候一套450自己组装也要2K以上吧,这套ESKY 450大概在1700左右套机,放在现在还还很先进,设置非常高效方便机子也做的非常好,旋翼头和尾巴都很不错,就是机身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