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不锈钢套扣用什么材质的板牙

楼主(2013-01-24):
给不锈钢套扣用什么材质的板牙

网友A:
普通正厂产品就行了

网友B:
听说 YG系列

网友C:
用含钴的~加上不锈钢专用的攻丝油

网友D:
我是来学习滴

网友E:
套扣普通扳牙可以的,但攻丝用普通丝锥难

网友F:
普通的哈尔滨丝锥,,板牙,,钻头就可以,,,,,只是需要板牙的圆棒直径要适当缩小,,,,,,丝锥底孔要适当增大,,,用酱油润滑

楼主:
yg系列貌似只有车刀 不知道还有板牙
?

网友G:
普通板牙,润滑用植物油如炒菜的菜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