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还是怎么回事,同志们进来看看啊,大疆的技术也来看看啊,每次你们都不看

楼主(2013-01-24):
视频上起我前段时间给大疆的技术打电话,问这事怎么会事,他说是天行者电调不兼容,现在换了飞腾还是这样,该调的,都调了!!!一直在大疆的几个群里面问没人能解决,大家给看看啊!!!!以前是M1M2要转,M3M4不转    要插到接收机上面转一下就行了,以为是行程不一样,用电调设置卡。后4个电机都不转了,怎么办啊!!!!!

网友A:
飞控不识别设备哦,啥情况,还是要DJI技术人员来看看哦,期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不识别设备哦,啥情况,还是要DJI技术人员来看看哦,期待结果

网友:
这个报警声是油门不是最低位……但是你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真不知道……

网友:
曾经在固件升级的时候出现过这种声音,看看能不能用电脑连上控制器。不能的话就是固件问题,要返厂啊!

网友:
不懂帮顶,我的两个naza都很直接的就上天了,每遇到过什么大问题。。。

网友B:
试着将怠速转速调高试一下,或者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试着启动,加一点油门看看会不会起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将怠速转速调高试一下,或者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试着启动,加一点油门看看会不会起转。

我那个问题好了,现在是解不了锁了??????、
怎么办啊

网友:
你的电调都单独校了油门行程没有?解锁问题,你接上电脑,看你的解锁方式是手动还是智能,改动一下再试试

网友:
电调的红线都挑出来没有?貌似看见坛子里有人说要挑

网友B:
试着重新校一下电调行程,将遥控器的油门endpoint 调到大于100,例如110,校准电调行程,试一下有没有改善。
如果ok了,记着恢复遥控器油门endpoint。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
以后玩大疆的朋友要记住:整套大疆就痛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重新校一下电调行程,将遥控器的油门endpoint 调到大于100,例如110,校准电调行程,试一下有没有改善。 ...

谢谢,这下电调不叫了,对了,但是现在又解不了锁啊,麻烦再传授哈经验!!!

网友B:
你有没有把遥控器油门的通道调回100啊?否则飞控是不认起飞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把遥控器油门的通道调回100啊?否则飞控是不认起飞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把遥控器油门的通道调回100啊?否则飞控是不认起飞指令的。

是不是行程设了之后,再把舵打到最大

网友B:
说详细一点吧:
首先设置电调行程是一个单独过程,目的是让电调知道最大最小的油门分别是多少。
但有个问题,大部分电调内部的时钟都用的是cpu内部rc时钟,温漂有3%左右。因此在环境温度变化较大的情况下,电调识别的最大最小油门有变化,所以需要校准行程。
遥控器接收机用的是外部晶振,温漂一般较小,时钟系统较准确,脉宽不太会随温度变化,是一个标准范围,调节endpoint才会改变脉宽范围。
飞控用的也是外部晶振时钟,脉宽也是固定的范围。(naza里面设置的智能启动怠速速度可以微调一下输出最低脉宽)。

可能你会有些乱,我们重新做一遍试一下。
第一步,将遥控器油门通道的endpoint调成100。如果不确定遥控器的设置是否正常,可以新建个model。油门反向一下。
第二步,在室外的温度下,等机体温度稳定后,用接收机单独校准每个电调的油门行程
第三步,将飞机的各个连接线连接好(螺旋桨最好拆下)
第四步,解锁,看电机是否旋转。如果旋转,则已经ok了。
如果电机不旋转,试着在解锁之后上推一点油门杆,看电机是否旋转,如果旋转,则回到飞控调参软件中将怠速速度选择为高速。如果能旋转,那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比较顺利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就要专项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详细一点吧:
首先设置电调行程是一个单独过程,目的是让电调知道最大最小的油门分别是多少。
但有个问 ...

好了谢谢,我的是油门最小是百分之99.9 最大油门是百分之120,这才解锁了!!!!原来和最新油门的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