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油门及螺距曲线的调整

楼主(2013-01-24):
    直升机的曲线调整可分为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每种飞行模式都

有其独特的曲线,影响曲线的主要因素有: 机种、级数、主旋翼翼形、天候状况及个人的飞行习

惯。一般的八动遥控器对于油门及螺距曲线都提供 5个控制点,分别对应0%(L)、25%(1)、50%(2)

、75%(3)及100%(H)。以下列出的数值仅供参考,您必须依照实际的需要作调整。

NORMAL
?   适用于停悬及静态飞行,重点是要使机体沉稳柔顺。调整时先决定停悬点(油门摇杆在二分

   之一的位置)的螺距及主旋翼转速,转速的快慢依您自己的习惯而定。若您的经验未能以目

  视的方式来判断转速,可以请有经验的同好在旁协助,或购买一种可安装在尾管上的转速计
?1.调整停悬点:螺距约在+6°,主旋翼转速约在1,400RPM。 ?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二分之一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二分之一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第2点的数值,并且增加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第2点的数值,并且降低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 2.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10°。 ?先保持停悬的状况,然后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
  ?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高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高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
   3.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2°。
   ?先将直升机保持停悬在适当的高度,然后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
     若机体下降速度缓慢: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
     调整至机体下降速度适中即可。 ?
   4.调整四分之一及四分之三点
     作静态动作时,油门摇杆几乎只在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处移动,所以油门及螺距曲线在此范

     围内仅作小幅度的变化,使得机体不会暴起暴落。建议您将副翼、升降舵及尾舵的大小动作

     比例(DUAL RATE)设为70%,并适度地搭配指数曲线功能(EXP),可使动作更为轻柔精准。
IDLE-UP 2
     适用于3D花式飞行,重点是要使机体静若处子、动如脱兔。调整时主旋翼转速一定要快,约

     在1,700RPM。转速快的优点是停悬稳定、翻滚快速。但相对地转速快也会产生较大的振动,

     所以机体结构一定要详加检查,确认各部位螺丝已锁紧。
·调整正飞停悬点:螺距约在+5°。 ?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四分之三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或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四分之三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或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第3点的数值,并且增加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第3点的数值,并且降低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9°。
  ?先保持正飞停悬的状况,然后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高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高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
   调整倒飞停悬点:螺距约在-5°。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四分之一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曲线或降低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四分之一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曲线或增加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9°。 ?
    先保持倒飞停悬的状况,然后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负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负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油门锁定
  ?油门锁定是为了执行熄火降落的动作,所以没有油门曲线只有螺距曲线。
  1.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4°。
  ?先保持上空飞行的状态,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随即将油门锁定开关切到ON的位置。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负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下降速度缓慢:负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下降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不会急遽减慢即可。
?2.调整中立点:螺距约在+5°。
  ?当机体降至离地3米高左右,把油门摇杆由最低点稳定地推向中立点。 ?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中速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
    若机体急速停止下降:中速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能缓慢且持续的下降即可。
?3.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12°。

网友:
多學習,多了解,多樂趣

网友:
新手,看不懂!,,,,

网友:
很系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