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亚拓T-REX 250SE终于飞起来了,但还有些问题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3-01-24):
没错,我的TREX 450 Sport v2半途而废了。。。
一方面信心还是不足;另一方面也没有场地练啊,虽然附近学校有个广场,但等散步的人走完的时候天色已经,无法练习。。。

下面这个:是我的450唯一的一次启动;第二次那个不能算,不是我启动的:-(

虽然练模拟器也有段时间了,但感觉现在的技术上450还是太悬,所以。。。收了台250SE来先练练手。

虽然这样更折腾,小机更难弄,但感觉我终于选对了一次,至少对我自己是这样的。。。

第一次飞6通真机,暴力程度的确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虽然是最小的。。。

装好250SE,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感觉完全没底了。。。
我的天!感觉我又一次计划失误了。。。

这个级别的无刷电机我在四通单桨锤子机F45上用了很久了,有点力度,但。。。
F45驾驭起来很轻松嘛,室内我都玩自旋了。。。

这个250SE怎么会这么暴力!!!!!电池还是买家送的已经不行了的电池。。。
想用这个小机练手的计划貌似又要泡汤了。。。

听听这声音。。。虽然和450相差很大。。。实力悬殊。。。
但这显然也不是能“安全”的练习的声音。。。

而且启动后时不时会有严重的抖动!但不是每次都有。。。
而且和常听说的转速上去了就正常了。。。完全不同。。。
这个是转速上去抖动更厉害。。。

甚至冒险想尝试飞起来。。。
但稳稳的、缓慢的加油门过程中,离地的瞬间发现飞机倾斜了。。。
(不是单桨已经习惯的起飞往左飘,而且可怕的倾倒。。。)
马上减小油门,同时负螺距马上把飞机稳稳压在地面上,幸好没倒!
这样的尝试了n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显然飞机没调好啊,我的十字盘校平器是450的,没发用来检查250的十字盘。。。

就这样,250SE到手第一天。。。6通计划差点又歇菜了。。。

楼主:
第二天,不服气。。。老办法。。。绑上练习架。。。强行上天!(但我这练习架是450的,好像太大、太重了)

不过。。。带着练习架,我的胆子果然大了很多!

缓慢推油门!走!
飞机应声离地!起初的2秒还是稳稳的,但马上。。。果断收油降落。。。

如此重复了n次。。。起飞是没有问题了。。。但。。。

发现了第二个问题!严重的金鱼尾!!!
多次尝试还是这样,有的时候起飞的几秒正常,但马上又开始强烈的金鱼尾!

实在没有办法,检查各零件、螺丝固定无误后。。。
冒险把飞机拿稳在手里,开始加油。。。

我的天!问题很明显。。。这么大的震动。。。不出现金鱼尾才怪!震得我都快抓不住了。。。

刚开始以为是尾轴弯了,但取下大小桨后检查。。。震动非常小。。。
然后依次装上大浆、尾桨。。。原来问题在大浆上。。。大桨不平衡。。。
(全新的副厂大浆啊,本想用这个练习的)
果断拆开全新的亚拓碳纤大桨,上机测试。。。正常。。。

试飞!起!

终于基本正常了!
原来最怕的那一环,陀螺仪!竟然。。。非常稳定的锁尾!相当坚挺!(相比以前玩的四通玩具)
(之前在450上调过,移植到250SE上还没有再调)

虽然尾巴还有一点小摆动,但没有之前的那么厉害、离谱。。。

潜水的经验告诉我,该去调整陀螺仪的感度了。。。
先是调小感度,但摆动更大了。。。

于是反之调大。。。接近50%的时候,摆动很微弱了!

再调整到80%,更稳了!
现在在80%~90%之间尝试。。。

楼主:
机机影响飞行的大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更好飞的“得寸进尺”要求了!

显然,首先是遥控器舵量调整。。。
以前在F45上,室内练习的时候减小舵量!这招屡试不爽!
今天如法炮制!果然。。。

当我把舵量减小到40%的时候,飞机顺手多了。。。

留空姿态越来越稳定了。。。

当然,留空时间还是很短,这个问题室外试飞再解决吧。。。毕竟室内,安全第一!

初步调试到这里,大家帮看看,指教一下。。。

模拟器我用的是Reflex XTR,间断练了几个月了,对尾练得还不错,但上真机后。。。。

楼主:
最后恶搞一下。。。我的“首翻”!

幸好及时收油。。。

网友A:
注意安全啊!这样在屋子里飞好危险啊!

网友B:
看你 就是 手上功夫 安装技术 意识流 都没有,前期是这样很多新手都是这样过来的,你只要坚持原厂 不瞎折腾,技术是可以了,如果你炸了几次变成了垃圾山寨,那你这辈子别想飞出来.

网友C:
你开始折腾直机了呀,呵呵,这可是个大坑哎~机机越小越贼,我觉得450是我能接受的最小级别练习机了,以下的都是高手的玩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慢来,楼主加油

好的!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安全啊!这样在屋子里飞好危险啊!

好的,谢谢提醒,只是在试机,刚装好,刚解决了金鱼尾,调好了去室外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 就是 手上功夫 安装技术 意识流 都没有,前期是这样很多新手都是这样过来的,你只要坚持原厂 不瞎折腾 ...

好的,谢谢!有空多指导一下。。。

之前就是用了副厂的碳纤大桨,震动超大,严重的金鱼尾,换回亚拓原厂的才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开始折腾直机了呀,呵呵,这可是个大坑哎~机机越小越贼,我觉得450是我能接受的最小级别练习机了 ...

呵呵,之前玩了段时间的电滑,但场地是个大问题。。。

450那个主要是太危险没场地练习,所以又收了个250SE来熟悉真机感觉,模拟器和真机完全是两个感觉啊。。。
小机难弄,但稍微安全一点吧,等这个搞定了再回到450上来。

网友E:
这也敢在屋里飞!楼主胆大啊,我就敢在屋里玩玩minicp---

网友F:
我怎么感觉 油门跟 螺距不大匹配呢。  况且 你可以试试几种中舵量模式的,柔和一点 对于手感来说更能细腻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提醒,只是在试机,刚装好,刚解决了金鱼尾,调好了去室外练。。。

金鱼尾如何解决的? 我250也是有点金鱼尾。。。 换了锁尾也那样。。 zyx-s陀螺, 450上飞的挺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提醒,只是在试机,刚装好,刚解决了金鱼尾,调好了去室外练。。。

恭喜LZ解决金鱼

网友I:
楼主的机器调试方面,还待提高,各种杂乱的声音,不是很纯的声音,

网友J:
看LZ的飞行状态,很明显是飞双桨的的手法,过度修正。建议LZ真心静下来脸1周模拟器,至少稳定对尾巴,会更轻松。另外你螺距可以适当放大一些,声音就不会那么大了。

网友K:
其实250比450更贼~

网友L:
好怀念楼主头像里的线控啊!!!
是sony的卡带随身听吧,怀念,怀念

楼主入手6通应该如mcpx fbl100这些,摔不坏、无副翼、还能3d

网友M:
250很适合在室内玩,但不适合新手练悬停,

网友N:
新手把鸡鸡飞起来的激动心情,LZ是溢于言表啊,恭喜!

不过提示LZ,你的250应该存在一个机械隐患,会直接影响到锁尾(虽然你现在悬停看不出来)。

这个隐患就是,你收油后大桨因惯性还在继续转,为何尾桨不转了?正常情况下,尾桨必须和大桨同时转或停。不知道你这个是轴传还是皮传,都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O:
别急,慢慢来,条件反射是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也敢在屋里飞!楼主胆大啊,我就敢在屋里玩玩minicp---

其实主要是在室内试飞检查问题了,刚开始的时候问题超大,现在稍微好一点了。

这个还不能算飞,最多是个跳吧,练习怎么都得去室外的,但飞机还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新手把鸡鸡飞起来的激动心情,LZ是溢于言表啊,恭喜!

不过提示LZ,你的250应该存在一个机械隐患,会直接 ...

多谢!终于把小6通飞起来,感觉是不错。。。
模拟器感觉再好也不一样啊,模拟器对尾比较轻松了,但真机还是不行。

我这个250SE是皮传的,刚开始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收油门后大桨和尾桨不会一起转。。。

大齿轮的结构和450部一样,大齿轮只有1层,
大齿轮两边分别接触电机齿轮和尾传动齿,所以电机停转尾巴肯定停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感觉 油门跟 螺距不大匹配呢。  况且 你可以试试几种中舵量模式的,柔和一点 对于手感来说更能细腻些

谢谢,我去检查下油门和螺距。。。舵量倒是调到40%了,稍微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金鱼尾如何解决的? 我250也是有点金鱼尾。。。 换了锁尾也那样。。 zyx-s陀螺, 450上飞的挺好。

震动,起初的原因是严重的震动,金鱼尾太严重了。。。然后调整感度。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多谢!终于把小6通飞起来,感觉是不错。。。
模拟器感觉再好也不一样啊,模拟器对尾比较轻松了,但真机还 ...

对,忘了,250只有一个大齿。

祝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LZ解决金鱼

其实还没有完全搞定,现在尾桨夹有很大虚位,看来又得换轴承了。。。你也加油!看你那个现在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恭喜

谢谢支持!才刚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机器调试方面,还待提高,各种杂乱的声音,不是很纯的声音,

恩,现在调试基本上不会啊,都是潜水听大家学的,但太皮毛了。。。
等解决了震动、虚位的问题,下一步就是油门和螺距了,有空多指教哦,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LZ的飞行状态,很明显是飞双桨的的手法,过度修正。建议LZ真心静下来脸1周模拟器,至少稳定对尾巴,会更轻 ...

双桨基本没飞过啊,精度差震动太大了,也基本完全抗风,一直是在飞单桨锤子机的,不过6通的感觉还是太灵了,尤其刚开始练模拟器那几天,自信心都快耗没了,不过间断练了几个月后慢慢好转了。。。现在模拟器对尾还可以了,但真机不是一个感觉。。。螺距看来问题也很大,接下来解决好震动就去检查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Q:
慢慢来

好的,现在先把机子调好,也再加强下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250比450更贼~

感觉是这样的,越大越稳嘛。。。要是这个掌握了,以后飞450也就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怀念楼主头像里的线控啊!!!
是sony的卡带随身听吧,怀念,怀念

的确,GX674是卡带最后的绝唱了。。。后来收了台GX688,但没有GX674那个感觉。。。
不过现在也只能是怀旧一下了,现在的mp3比这个线控还小,音质更好,它老不消失就不科学了,呵呵。。。

我还是比较喜欢室外飞吧,之前一直在玩F45,所以目标是同级别的这些。。。
另外一个原因是已经有450,所以弄了个兼容的250SE机架来找感觉。。。
直接上太危险了,光模拟器还是不行的,实践才有真感觉啊。

网友R:
调试阶段最好还是室外空旷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250很适合在室内玩,但不适合新手练悬停,

呵呵,我也发现了。。。之前一直在玩的同级别四通单桨F45更大点,但室内毫无压力了。。。
上6通最多只能玩蛙跳啊,等机器调好了还是去室外吧,当初F45也是这样慢慢提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别急,慢慢来,条件反射是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加油!!!

好的!这个感觉真是只能慢慢来,刚开始在模拟器中完全找不到感觉,坚持练了很长时间后。。。终于有一天能稳定飞了,这个感觉很好!似乎是不知不觉的突然就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忘了,250只有一个大齿。

祝爽飞啊

好的,谢谢!我慢慢来!现在飞起来有点信心了,当初450完全搁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调试阶段最好还是室外空旷地方吧~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R:
调好之后,250还是比较好飞的。你的螺距曲线尽量柔和一点,例如35%到85%,就会稳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调好之后,250还是比较好飞的。你的螺距曲线尽量柔和一点,例如35%到85%,就会稳定很多

好的,谢谢! 我尝试一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的确,GX674是卡带最后的绝唱了。。。后来收了台GX688,但没有GX674那个感觉。。。
不过现在也只能是怀旧 ...

mcpx比 有副翼的450 抗风多了
CD MP3数字味太浓, 卡带这点还是很好的

网友S:
支持250!

LZ先不用考虑其他小六通了,能把250飞起来这一关已然过了,虽然手法还没掌握,但对危险的判断和救机意识已有了,慢慢练,等能稳定悬停1分钟后就可以拆掉练习架。

只要小心一点,250是最好的室内悬停练习机,有大机的手感,又比450安全。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支持250!

LZ先不用考虑其他小六通了,能把250飞起来这一关已然过了,虽然手法还没掌握,但对危险的判断 ...

100% 正解 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L:
mcpx比 有副翼的450 抗风多了
CD MP3数字味太浓, 卡带这点还是很好的

mcpx这么生猛啊!

但卡带还是不得不。。。哎。。。现在都还在纠结要不要往上收一台带控的GX674
我玩什么都是晚一步,大家玩CD的时候我弄了台比较顶级的卡带,FX877,也是这个圆形控,但没有那眩目的蓝色背光。。。
当时有唯一一盘正版的杰克逊的卡带,背噪非常小,但和cd还是没法比。。。
后来大家玩mp3了,我又弄了台CD....MD消失后,我又弄了台N1,但音源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支持250!

LZ先不用考虑其他小六通了,能把250飞起来这一关已然过了,虽然手法还没掌握,但对危险的判断 ...

好的,谢谢指点!
本来一直观望华的v120D02s和四通的CB180Z,但考略价格和日后为上手450铺垫。。。看来还是选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100% 正解 good

收到!谢谢支持!

网友U:
小鸡维护便宜是么?相对450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mcpx这么生猛啊!

但卡带还是不得不。。。哎。。。现在都还在纠结要不要往上收一台带控的GX674

N1 通病是录音磁头排线过一段时间准断

楼主:
引用 网友U:
小鸡维护便宜是么?相对450呢?

好像250的配件更贵,因为做这个配件的人少。。。450配件相当多,也容易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N1 通病是录音磁头排线过一段时间准断

听说了。。。所以我这个摆设为主,毕竟现在可以运转。。。万一不会动了就杯了。。。

网友V:
调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V:
调的不好

现在尾巴虚位挺大,又有严重金鱼尾了,等配件中。。。

网友:
se...这250保养的不错

网友:
RH25E01XW

KX019013

KX019011

这3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啊。貌似都是轴传的。。

网友W(2013-04-17):
引用 楼主:
最后恶搞一下。。。我的“首翻”!

机机不错!现在玩的如何啊,有没有视频看看!

网友X:
刘兄,今天才看到你这个帖子,你最后那个“首翻”是250的机子么?那样搞一下有无损伤?

网友Y:
刚学会对尾悬停的新手表示看不懂楼主在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X:
刘兄,今天才看到你这个帖子,你最后那个“首翻”是250的机子么?那样搞一下有无损伤?

是的,大桨肯定会有点小影响的……不过只有一次,也收油了,还好吧……
不过原装的大桨差不多$10一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机机不错!现在玩的如何啊,有没有视频看看!

后来暂时没有更新啊,搞了大机

网友X:
引用 楼主:
是的,大桨肯定会有点小影响的……不过只有一次,也收油了,还好吧……
不过原装的大桨差不多$10一副的{ ...

那还好,我主要是担心横轴,250的横轴应该比450的要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Y:
刚学会对尾悬停的新手表示看不懂楼主在做什么

正在学习对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X:
那还好,我主要是担心横轴,250的横轴应该比450的要细吧?

恩,细很多,的确让人担忧……我以前的F45也是这个级别的无刷电机,但同级别的6通真是太暴力了!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
看了你的250我有点不敢上250了

网友Z:
1.换个大点的场地。哪儿怕自己家楼下的草地。你飞起来不害怕。自然动作也会放松很多。
放心心态很重要
2.模拟器换凤凰。选你相应的机型练习。
3.不要用新手练习脚架。个人觉得完全没用。。直升机平稳降落也是你将来会遇到的。你不可能一辈子带着4个东西在脚下吧?而且也会影响操作手感。
4.只要注意油门均匀加速。在离地的瞬间微弱调整下摇杆。飞机上去了就不抖了。

网友:
注意安全啊!这样在屋子里飞好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1.换个大点的场地。哪儿怕自己家楼下的草地。你飞起来不害怕。自然动作也会放松很多。
放心心态很重要
2. ...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
不错,看起来挺精致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