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40a 加 kst 115mg 会有供电不足吗?

楼主(2013-01-24):
铂金40a  加  kst 115mg 会有供电不足吗?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把铂金的电压设置成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铂金的电压设置成6v

请问怎么设置  铂金40A  出厂是多少?  求解答

网友B:
出现什么问题了,让我们也学习一下啊。

网友B:
看说明书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什么问题了,让我们也学习一下啊。

出现 供电不足 怀疑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用铂金40A 3个215MG 1个DS520没有问题
电压我设置成6V供电。

网友:
上百度搜索铂金的说明书,有教怎样设置的

网友:
我现在是飞腾40A带3 215MG+1 DS525M,不知道会不会供电不足,但是我还不会3D

网友:
怎么可能供电不足,铂金出厂就是5.25V

网友:
个别铂金40A配4个215舵机会出现供电不足,调6V输出估计好点

215舵机耗电挺大的,空载0.2-0.3A电流  满负荷0.5-0.8A电流,这是我自己测试的

网友:
试试加大电容,应该有效果

网友(2013-03-12):
学习了,自己也想知道答 案

网友:
用花牌50A 4A BEC,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