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虎?

楼主(2013-01-25):
这是什么虎?

网友:
坦克世界上叫  虎P

楼主:
我玩游戏很差,没玩过坦克世界……

网友:
对是虎P 正面装甲要比虎士厚的多 属于重坦

网友:
当时这地盘 好像是保时捷给出的吧 所以叫虎P

网友:
現在出了紅色鐵流,哈哈更爽啦

网友:
威龙出过模型,虎P是保时捷出的试验型号最终未能中标

网友:
确切的说是叫斐迪南虎,此虎的底盘越野性能不佳,在竞争中最后败给大家都知道的亨舍尔的底盘,但炮塔装在了亨舍尔的底盘成为了一代名战车 虎I.而因保时捷已经生产了不少的底盘,后改装为象式 自行火炮

网友:
虎P不错,就是炮的伤害不怎么高!

网友:
坦克世界好玩~  虎P

网友A:
竞标失败虎式保时捷型,简称虎P,90辆造好的底盘被改造成斐迪南参加库尔斯克,还有一辆完整的虎P改造成指挥型作为653营指挥官座车,车体正面和斐迪南一样加了100mm附加装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竞标失败虎式保时捷型,简称虎P,90辆造好的底盘被改造成斐迪南参加库尔斯克,还有一辆完整的虎P改造成指挥 ...

被科普了一次............

网友:
其实不止虎P,历史上有很多的坦克,都只有样车而已,,,例如80年代中美联合研制的美洲虎坦克,是由中 国59式底盘改装而成的。。。

网友:
在1988年11月举行的第二届北京国际防务展览 会上,中美、中英和中法合作研制的步兵战车的样 车曾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同年年底又传出中、美合 作研制主战坦克的消息,即中 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和美国卡迪拉克·盖奇·达信公司将合作研制一种供应出口市场的“美洲虎”坦克。 研制梗概“美洲虎”坦克目前仍处在样车研制与试验阶段, 到1990年年底仅制成2辆样车。第一辆样车从1988 年底开始研制,是用1辆59式坦克改制的,为了适应 安装新的发动机和传动装置等部件的需要,加长了车体.改造工作在美国卡迪拉克·盖奇·达信公司进 行,第一辆样车制成后先送往美国内华达州的陆军武 平试验场作初步试验,之后运到中 国继续进行试验。 试验结束后再将样车运往美国.第二辆样车是1989 年下半年开始研制的,由卡迪拉克·盖奇·达信公司 单方面执行.该公司为保证研制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将第一辆样车拆卸了,取其部件作为第二辆样车的备用部件使用。

“美洲虎”坦克的样车是用中 国59式坦克改造的,战斗全重约40吨。 推进系统该样车底盘除加长以外,最明显的特 点是装有新型发动机和传动装置。 发动机样车上安装了美国底特律柴油机公 司的8V-92TA型8缸柴油发动机,标定功率为560千 瓦,因此,样车的单位功率达到14千瓦/吨,公路最大 速度和越野行驶速度均高于59式坦克,尽管如此,发 动机功率仍不能令人满意。为进一步提高该坦克的机 动性,有可能在生产型坦克上改用更大功率的发动 机。 传动装置采用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阿里逊 传动装置分部提供的XTG-411型全自动传动装置。 变速箱为液力传动,有4个前进档和2个倒档。 行动装量基本上也采用59式坦克的,由5对 负重轮、.1对后置的主动轮和1对前置的诱导轮组成. 与59式坦克不同的是多了2对托带轮。悬挂装置仍采 用59式坦克的扭杆悬挂装置。如果用户需要,可以选 用卡迪拉克·盖奇·达传公司的液气悬挂装置。 装甲防护据悉,中 国方面将为该坦克提供国产 的间隙/复合装甲 。

“美洲虎”坦克的武器系统包括主要 武器和辅助武器。。 主要武器 显然样车炮塔上安装的是英国皇 家兵工厂L7系列105毫米坦克炮中的一种,但生产 型“美洲虎”坦克最终选用哪种火炮,现在还未作定 论。有3种坦克炮可供选择:英国皇家兵工厂的L7系 列基型坦克炮,美国华特弗里特兵工厂特许生产的 M68 式坦克克炮和中 国制造的105毫米坦克炮。这3种 坦克炮同属l7系列,结构大同小异、配用的弹药完全 通用。对“美洲虎”坦克用户来说,使用L7系列坦克炮 的国家多,几乎普及世界各地,因此弹药补给十分方 便.由于L7系列坦克炮的弹药改进潜力很大,发展中 国家使用“美洲虎”坦克是完全可以对付今后一个时 期可能出现的威胁。 105毫米坦克炮 装有抽烟装置和热护 套,可以发射包括最 新型尾翼稳定脱壳穿 甲弹在内的所有北约 制式105毫米坦克炮弹. 辅助武器是1挺7.62毫米并列机 枪和1挺M2HB式 12.7毫米高射机枪。

乘员4人

战斗全重40吨

单位功率14千瓦/吨

单位压力91.43千帕

车长(炮向前)9.6米

车体长6.8米

车宽3.27米

车高2.63米

公路最大速度55公里/小时

爬坡度60度

涉水深1.1米

武器装备

主要武器105毫米线膛坦克炮

辅助武器7.62毫米并列机枪

12.7毫米高射机枪

烟幕榴弹发时器2X4个

弹药基数

炮弹34发

7.62毫米机枪弹3500发

12.7毫米机枪弹600发

炮塔回转范围360·

火炮俯仰范围-4 ~+17

网友:
电气型坦克哦!

网友:
炮塔蛮好看的。。。就是前面有个窝蛋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