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游戏杆玩凤凰PhoenixRC (4.0m)

楼主(2013-01-25):
用USB游戏杆玩凤凰PhoenixRC
(PhoenixRC 4.0m 可用)

======================
下 载Phoenix_RX_Dongle_Emulator.rar文件,复制 “launcher.exe”和“phnxdll.dll”到成凤凰PhoenixRC的目录。
当你想使用它,执行“launcher.exe”,选择你的USB设备,点击“Run Phoenix”。

Download the rar file there, copy and past “launcher.exe” and “phnxdll.dll”  into phoenix rc root directory.
When you want to use it, execute the launcher,choose your USB device  and click on “run”.

http://spher-clothes.com/blog/?p=1127
======================

网友:
有这些软件吗?能否上传上来或者发去我的邮箱?fn-qtd@163.com谢谢!

网友:
还有,那个凤凰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A:
骗子,不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骗子,不能的

上图:

网友A:
我试过,会提示找不到加密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会提示找不到加密狗

剛剛試過,4.0M 破解版 可以用版主的驅動 正常執行不需要加密狗......爽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剛剛試過,4.0M 破解版 可以用版主的驅動 正常執行不需要加密狗......爽阿~

4.0M 破解版在那下 载?能发个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M 破解版在那下 载?能发个链接?

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   版面上就有了  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   版面上就有了  謝謝!

用那个破解版就不用加密狗了吗?不是说只是3.0的狗可能4.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破解版就不用加密狗了吗?不是说只是3.0的狗可能4.0吗?

應該是破解版的都可以....................

网友:
这个好强,不过是不是没有量程,一下就到底了

网友(2013-11-14):
我原来也用手柄玩,不过特别不稳~~~

网友(2019-03-26):
每一次都需要重新加载下遥控器吗?!有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