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直机用富斯9控的问题

楼主(2013-01-25):
经过一段时间悬停练习,同时潜水学习,想换个高级点的控,目前用的是esky的六通控,啥都不可调,操作起来不蛮顺手,想换个富斯9.有些问题想请教前辈,富斯9买回来就可以用在450直机上嘛?要不要自己改动什么,我看了有帖子说要改东西,但又没说明白,有清楚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还有,很多帖子说要换高频头,为啥要换啊?原装的不行吗?我看淘宝上富斯9带的有2.4g的发射模块啊,为啥还要换高频头?是必须换的嘛?烦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原装的可以,什么都不用改装。即便是原厂的固件也够你用的了,等以后觉得不够用了可以有两个选择:1.刷那个无敌的固件,2.换控。

网友:
富斯功能不错,安全性不知道怎么样,控不要太省了,天7应该适合你

网友:
富斯控!顶起!

网友A:
450的话那个八通接收太大了,可以考虑另买一个6通的接收,老款的带FM拉杆天线,但是现在卖得好像都是2.4G的,所以不用考虑高频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的话那个八通接收太大了,可以考虑另买一个6通的接收,老款的带FM拉杆天线,但是现在卖得好像都是2.4G的 ...

我用的就是8通,的确挤了点,不过还是可以放进去的,当然6通更好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FS9x。。各种好啊用到现在没有问题。。隔壁鬼佬大叔用了8个月了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热心回复,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以前有人发帖子改高频头了,原来之前没有2.4g的版本,现在都不用改了。天7之前也考虑过价格和这个福斯9差不多,但是功能差很远,再三考虑还是觉得福斯9

网友(2013-04-03):
D10,真正无敌固件。。。。通吃35块接收机

网友:
D7E GALE edition,也算无敌固件。。。。通吃25块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