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电台的选择。

楼主(2013-01-25):
xbee和普通的433m纠结中。xbee的功率小。。距离远,但是貌似900M的频率会被手机干扰,普通的433,功率大,但是距离貌似还不如xbee啊。想问下,xbee,平时使用,有遇到过被干扰的情况吗?

网友A:
还是43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433吧。

好吧。xtend的900m貌似挺厉害。。

网友B:
数传可以当图传来用么?现在的5.8G图传实在不给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传可以当图传来用么?现在的5.8G图传实在不给力呀~:(

不行。。用2.4的图传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用2.4的图传就是了。

非常感谢指导,可是遥控器也是2.4的呀,会冲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指导,可是遥控器也是2.4的呀,会冲图么?

会吧。。我是72m的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传可以当图传来用么?现在的5.8G图传实在不给力呀~:(

理论上900m已经够传dvd级别信号了,但是,只是理论上。。。fpv的话,1.2g是不二选择。。但是看效果还得2.4, 5.8

网友:
超视距固定翼FPV,还是433稳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