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新手求助 老鸟进

楼主(2013-01-25):
我的机机是飞越450 PRO  装大齿发现问题  装到主轴上会晃动 不同心  这个装的时候有什么窍门么?   请高手 回答

网友A:
有一点要搞清楚:大齿装到主轴上之后,是主轴和大齿一起晃?还是大齿和主轴之间相对晃?

如果是前者,那是主轴固定轴承的框量,如不大则正常
如果是后者,那可能是大齿里那个单向轴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要搞清楚:大齿装到主轴上之后,是主轴和大齿一起晃?还是大齿和主轴之间相对晃?

如果是前者,那 ...

加我QQ吧  QQ780531649

网友B:
意思是齿轮旋转的时候抖么?不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齿轮旋转的时候抖么?不同心?

对的

楼主:
是这个东西套在大齿下面那个轴传齿上的  套到主轴上就转起来晃动  这个东西正确装法是什么呢

网友:
新鸟不慎进入,转背出去了。

网友:
450的大齿安装要仔细

网友:
意思是大齿盘能左右晃动 有旷量?    我曾经发现侧面看大齿盘的时候大齿盘像海浪一样上上下下   拆下来看大齿盘是平的  我就从主轴 到主轴固定座 到大齿盘中心座 单向轴承套 换了个遍 未能修复    最后得出结论 可能副厂大齿盘做的不标准 我买了4袋  悲催

网友:
安装的时候 齿轮下弄一片玻璃片 顶住  齿轮放平在玻璃片上 穿好主轴   剩下的螺丝慢慢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