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句:电脑摄像头这样安装,可以航拍吗?

楼主(2013-01-25):
遥控:天9
摄像头:普通的电脑外置摄像头
想法:1.把电脑摄像头连线剪断,接上
舵机
线。
2.按照负极+正极+信号线顺序,插入天9接收的空闲通道。
3.通道自定义到一个2段开关上,0是关,2是开。控制该摄像头,使其正常拍摄。
问:可行否?

网友A:
哥们,摄像头只是个取像设备。要拍摄的话还得加很多东西的,比如把你的电脑挂到飞机上!

网友:
多学学吧,比如接收机出来的是什么信号,usb是4根线,舵机是3根线。多问问度娘吧

网友B:
LZ肯定会受打击的,大家别把他当低能

网友C:
仅这点设备?难道你不需要存储吗?

网友D:
肯定不行啦,电脑摄像头是USB线,又不是直接输出视频信号

网友E:
很傻很天真

网友F:
想法是好的,可现实是残酷的!

楼主:
亏好问问大伙,免受损失

网友G:
向楼主的无知无畏学习!!!

网友H:
我来看回复,顺便帮顶。

网友I:
想法不错,期待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