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拓700E轉速問題

楼主(2013-01-25):
我的是亞拓700E DFC, 我不玩3D, 只走航線或航拍等等.
請問停懸轉速建議多少?
怎樣才知道自己轉速是太低太高?

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飛APS時用1600轉?
APS不是一定要用十直斜線的油門曲線嗎? 怎能固定轉速在1600呢?
請指教.

在普通模式下的确用的是一条线,半自动起飞降落使用
我习惯用3D模式飞行,用的是电调定速,油门是70一条直线

网友:
在APS的IDEL飛行模式是可以設定速或是直接油門曲線拉一橫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凤凰电调定转速
航拍挂设备要根据挂的重量来定
1535-1900我都试过,看你的设备来定

你飛APS時用1600轉?
APS不是一定要用十直斜線的油門曲線嗎? 怎能固定轉速在1600呢?
請指教.

网友:
换了黑齿 不飞2300转 对不起能锯木头的黑色齿!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凤凰电调定转速
航拍挂设备要根据挂的重量来定
1535-1900我都试过,看你的设备来定
700飞APS我常用1600

网友:
你可以这样设定,一般悬停在1680-1800,走航道只需要1900-2000就好了。

网友:
想知道轉速多少,可以使用電調定速,外接傳感器或買轉速器請朋友幫你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