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3爪夹头和尾架不不在一条直线上怎么办???

楼主(2013-01-25):
车床3爪夹头和尾架不不在一条直线上怎么办???

例如车一个螺旋桨的芯子,船轴转起来,螺旋桨的芯子的尖头是摇头的。

我只好螺旋桨芯子打孔攻丝以后,3爪夹头夹住【丝攻】车芯子的外圆。这样螺旋桨的芯子尺寸还马马虎虎。

但是,这个方法,车有孔的圆柱体不好复制。圆柱体上的孔越深,孔越偏。

各位老大怎么办????????

网友A:
楼主想说的是车床钻孔偏心吧???

网友:
是说顶尖和主轴不同心是吧?
如果这样的话是不好办 ,大车能调小车好像不行。
还是说你的零件前面不是在中心,没办法顶呢?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上图,说明问题,

网友:
尾顶貌似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
慢慢钻,点点扩,要精度只能车了,做把小车刀

网友:
坛子里有调整教程的,楼主可以找下看看

网友:
提问的不清楚。要表达的是车床还是螺旋桨主轴?

网友B:
我是没有搞清楚楼主是说的 卡盘抓工件不正~~~~还是尾坐跟主轴中心不对~~~~~

网友C:
看来有必要给俺的帖子申个精了

原帖在此

网友:
尾座能调整的就直接按楼上的办法调尾座,要是像AT125那样不能调的就悲剧了,我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说的是车床钻孔偏心吧???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不同芯,只好把螺旋桨芯子攻丝以后,车床3爪夹头直接夹丝攻,车螺旋桨芯子的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有必要给俺的帖子申个精了

原帖在此

说是调节同轴,其实是调整到主轴和尾顶尖产生轴线,与导轨相互平行。

--------------------------------

上面这个话,好像并不能解决尾座上面装钻夹头钻孔的垂直度。

还是我没有理解??????????谢谢你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没有搞清楚楼主是说的 卡盘抓工件不正~~~~还是尾坐跟主轴中心不对~~~~~

尾坐上面的钻夹头,跟主轴卡盘中心不对,所以打孔偏心

网友:
尾坐可以调整啊!~

网友:
尾座可以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尾坐上面的钻夹头,跟主轴卡盘中心不对,所以打孔偏心

如果是左右偏心 就很好解决      如果是上下偏心那就难了  难于登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不同芯,只好把螺旋桨芯子攻丝以后,车床3爪夹头直接夹丝攻,车螺旋桨 ...

首先要确定是不是真的不同心,还是钻孔方法不对。上顶尖对过没??

楼主:
我现在想要依靠在尾坐下面垫铁皮来看打孔情况。

另外,我在尾坐上面装上顶尖,在主轴卡盘上车一个圆零件,顶尖摇过去好像正好在中心,为什么打孔会偏心呢????????

会不会钻夹头偏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要依靠在尾坐下面垫铁皮来看打孔情况。

另外,我在尾坐上面装上顶尖,在主轴卡盘上车一个圆零件 ...

没用中心钻定位吗,钻头磨得对称不~~~~~~~~~~~~~~~~

楼主:
我明天在2面都上顶尖,看看同芯不同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中心钻定位吗,钻头磨得对称不~~~~~~~~~~~~~~~~

中心钻,

啊呀,我从来没有用过。O(∩_∩)O谢谢你提醒。

网友D:
卡盘没装夹好或者尾座有矿量。

楼主:
可以不可以把钻夹头夹一根粗钻头上,粗钻头同时夹在卡盘上,把钻夹头柄重新车一下????????????

这样可以解决钻夹头偏心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盘没装夹好或者尾座有矿量。

完蛋,我尾座的确有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蛋,我尾座的确有圹量。

修复就行了。想省事买个新的。旧的处理掉。哈哈。

网友:
简单的看同不同心

两顶尖车制一根光轴,用千分卡测量两头直径便可。差值的一半就是偏心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调节同轴,其实是调整到主轴和尾顶尖产生轴线,与导轨相互平行。

尾座左右偏摆厉害的,真不多见。一般都是尾座轴线与主轴轴线不平行。可以将尾座摇出一定长度,百分表架在溜板箱上对尾座管打表,偏摆情况可以看个差不离。不能以此测定同轴度
长深孔用麻花钻极难转的准确,中心钻起头也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蛋,我尾座的确有圹量。

是否横向有旷量?那是尾座上互顶的一对螺丝没有顶紧的缘故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两件事
1、爪子歪
2、尾座歪

都有办法处理 慢慢搞呗

楼主:
今天拆了一台坏打印机,得到一根很好的轴一分为二,卡头和尾座各夹一根,用尺一靠,啊呀,横偏零点几毫米。

尾座反过来,反面原来有一个固定螺丝,尾座调正重新固定。。。。。。。。好了。

啊呀,几年来就知道车东西,从来没有仔细研究偏心的原因。

O(∩_∩)O谢谢各位O(∩_∩)O谢谢你们!!!!!!!!!!!!!

O(∩_∩)O谢谢各位O(∩_∩)O谢谢你们!!!!!!!!!!!!!

5I模型模型工具与DIY机械栏万岁

楼主:
原因找到了,其实只是尾座反面的固定螺丝少装了一个垫片,尾座调准后固定螺丝一拧紧,准确的位置立即跑掉了。跑掉零点几毫米。

重新装了一个垫片。

网友:
尾坐可以调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