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小六轴配置妥当吗?

楼主(2013-01-25):
1:定制的六轴机架------------1架(轴距650MM 电机是安装在铝管上的)
2:电调 -好赢铂金30A--------6个
3:电机-AS3526 750KV------6个
4:桨-未确定(打算用1147)
5:飞控-NAZA+GPS----------1
6电池-狮子11.1V5200毫安或者HRB 11.1V6000毫安
大家帮我看看有问题吗?PS:我的机架就是在这里订的
图为借用的 我的是三种色的而已。

网友:
实践者出硬道理,没有什么对不对,玩航模 就是折腾,不折腾到手玩你不出一个月你就没劲

网友A:
6轴? 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 3S?

有问题嘛?你想要我用6S?我看电机Aeolus Series3526基本参数:
槽数:12              极数:14
锂电池: 3-4S           适合桨尺寸:10"-12"
空载转速:750RPM/V   空载电流:0.4A/10V
转子直径:34.5mm       外廓长度:26mm
轴长:28mm           轴径:4.0mm
重量:78g            安装孔距:16*19/19*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问题嘛?你想要我用6S?我看电机Aeolus Series3526基本参数:
槽数:12              极数:14
锂电池 ...

3S确实有点坑了,建议直接上4S

网友(2013-10-13):
引用 网友B:
3S确实有点坑了,建议直接上4S

3s  4s  6s  是电池的参数吧,有什么不同么?菜鸟一枚

网友(2014-03-29):
楼主你好,很喜欢你设计的六轴,有联系方式吗,讨论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