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位老手我想问一个有关电池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01-25):
两块3.7V 900MAH 的电池,如果串联的话它的总电压应该是7.4V,那电路中的电流应该不变,但他的电容量是否增加一倍?
如果并联的话,电压应该还是3.7V,但电路中的电流两应该增加一倍,那电容量是否也增加一倍呢?

网友:
容量也是增加一倍!

网友:
电池容量说的是输出功率的能力,两块电池输出功率的能力自然是一块电池的两倍。

网友:
串联不增加容量。第二句正确

网友:
对,并联增加容量,串联不增加。

网友:
电池容量指的是电池贮存或输出电量的多少,单位是mah,ma是电流强度,h是时间,所以1000mah=1000毫安x1小时=1安培x1小时=1库仑/秒x3600秒=3600库仑。输出的功率取决于输出电压和电流,输出功率=输出电压x输出电流,若3s电池带动某电机输出电流为20安培,则输出功率为11.1伏x20安培=222瓦特。若此例中电池容量为2000mah=2安培小时=20安培x0.1小时,以20安培放电可连续放电0.1小时,即放电6分钟=360秒,则输出能量=输出功率x放电时间=222瓦特x360秒=79920焦耳。所以电池的容量、功率和能量三者是相关联又是不同的概念,不要混同了。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串联

网友:
你想干嘛?

网友:
楼主在做“饶舌头”的课题 呢 ——
“如果串联的话它的总电压应该是7.4V,那电路中的电流应该不变,但他的电容量是否增加一倍?
”。

其实主要看你的“负载”是不是“恒功率负载”。

——如果你的负载确实做到了“恒功率”,那么无论电池串联
还是并联,都可以——达到 容量加倍 的效果。。。

现实中的恒功率负载是这么一种情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也没啥,我只是想自己搞几组电池玩玩,前段时间搞了一组遥控器用的锂电池组,用起来感觉还挺好的,只 ...

了解!

那就简单了,主要是电压、电流跟功率嘛。
这公式太简单了:

P=UI

你加油!

网友B:
这样的基础问题还提问...? 看来这上尉白混了....!

网友:
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
有时候把实际问题结合物理公式好好琢磨一下问题其实就很简单了。W=UIt故而(2U)It=2W=U(2I)t。这里面这个2就是两块电池,无论这两块电池的2是先和电压乘还是先和电流乘能做的功都要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基础问题还提问...? 看来这上尉白混了....!

貌似基础的东西 时间长了 也会拐不过弯来的 有一种想求证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