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华super cp的魔友来一下

楼主(2013-01-25):
想过年入手这小鸡,来问问关于这小鸡问题:1.续航如何?2.用D7好还是D7E好?3.如果改无刷大概要资金多少?改了以后续航会下降多少?4.X宝上有卖大容量的电池,这电池会不会改变机子重心或者太重影响3D?先谢过各位了!小弟新手请多多关照!

网友A:
续航看螺距和油门配合得怎么样,一般scp不会太差,有模友360毫安电改无刷悬停超过九分钟,不过别指望飞3d时也那么狂,舵机动作和陀螺仪工作耗电会剧增,所以还是要看情况的
新手d7e有点觉悟的就上d7,至于两者比较论坛搜搜吧
改无刷基本电机70电调60最少,不过我不知道cb100尾电调能否用于scp,这种电调60块,贵点就聪少那98元可编程电调,可以叫他帮刷好完美适应scp再发来
原装240电绝对不够用,飞cp300毫安电都太少了,350是标准,400是发烧,至于重心什么的,你想太多了。。

网友B:
1.续航如何?
小鸡比较重,都是悬停4分钟左右

2.用D7好还是D7E好?
D7E,功能比D7强多了,而且现在套装卖白菜价

3.如果改无刷大概要资金多少?改了以后续航会下降多少?
电调98 马达60 下降多少不清楚,可能30秒

4.X宝上有卖大容量的电池,这电池会不会改变机子重心或者太重影响3D?
小鸡对重心不敏感,无所谓

网友C:
重心还是蛮重要的,3d,小飞机要求别太高,耐炸必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重心还是蛮重要的,3d,小飞机要求别太高,耐炸必需

目前我看到的最暴力的小机3d也就是连续翻还有刷锅,小机真的没法么很暴力么。。

网友D:
我买的无刷套装,爽飞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续航如何?
小鸡比较重,都是悬停4分钟左右

马达60 什么马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马达60 什么马达啊

华科尔原厂马达,12000KV,除了重一点,其他不输黑金

网友F:
新手我不建议改无刷

super cp就是为了耐炸 才使用了扭力小一些的空心杯,可是你别小瞧空心杯,虽然扭力小一些 不过原装240MA 可以续航5分多种 而且空心杯也可以做3D、倒飞等

没必要跟风 去花几百改无刷 改了之后动力特猛 新手飞的时候蹑手蹑脚  不利于练习四面悬停技术

多少个新手入个小鸡鸡  然后学人家改了无刷之后 到二手区400块钱摆摊退魔的例子了

我个人意见  新手 就买标配用空心杯就行  别老学习老手 去改无刷  人家 3D 都飞好几年了  新手没必要去跟风模仿

空心杯 不连续飞  一个电机 非常耐用 飞100-200电  无问题的

请记住一点:新手入小鸡的目的 就是为了练习技术的!

控  我推荐D10  至于D7和D7E 我推荐 D7  因为 D7E 确实太小了 像玩具一样  首先你拿着那个控  就已经没心情玩了。

网友F:
改完无刷之后 你炸鸡 很可能坏装备 一个舵机 又30多米 进去了

而不改无刷  原装空心杯你可以试试动力  新手绝对够用 由于扭力小 轻一些  非常耐炸 非常适合新手练习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我不建议改无刷

super cp就是为了耐炸 才使用了扭力小一些的空心杯,可是你别小瞧空心杯,虽然扭力小 ...

那D7在功能上与D7E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D7在功能上与D7E有什么区别呢?

功能差不多,不过7E的屏幕是点阵的,还能显示曲线,这点强好多

网友:
对 D7E的优点就是屏幕好

缺点就是外观 和整体手感

我建议D10   米少可以入D7   实在是米少还想要曲线屏幕  那就只能D7E了 不过得能接受迷你控的手感

网友:
首先非常赞同15楼朋友的观点,我是先入D10+450。折腾了两个月都没飞起来。后来SCP的上市果断入手练习,目前练习悬停35电,原厂电机真的很适合练习各种悬停,炸机及时收油,可有效避免扫齿。如果LZ只玩小鸡可以考虑D7E,D7的话新手很难去摸懂。以后准备上大机的话就选择D10。相信我不会错的。

网友:
我也才入手D7E+suoer cp 已经飞了十多个起落,感觉练习用原厂的动力足够,6MM锁尾也很不错。等原厂电机无力后才考虑更换聪少的无刷套装。总的来说这款小JJ除了舵机容易扫齿外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也入了。原厂电机还是只能配原厂电池啊。昨天换了400ma电池飞。飞机一下子笨了很多。飞航线也不太听话了。续航也没增加多少。估计只能用在无刷上。有点小后悔。早知道买原厂电池了。耐炸方面。除了脚架略脆。其它都没坏过。至于舵机扫齿。还没验证过。我都是炸鸡前熄火的。

网友G:
我的原厂电机飞了几个起落就开始出现无力的情况,最后不得已还是改了无刷
我的情况是原厂电机能飞五六分钟没问题,但是改无刷后放电很快,2分钟左右电池就放完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调的问题,用的CB100主电调+华电机
对于400毫安电池,我没觉得会笨重,可能是我之前的V100D06起飞重量达到60多克习惯了,现在感觉SCP很轻盈,改无刷了还是很轻盈
原厂动力确实很适合用来入门基本功
控推荐D10

网友H:
我是两块240MAH和4块350MAH的电池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完无刷之后 你炸鸡 很可能坏装备 一个舵机 又30多米 进去了

而不改无刷  原装空心杯你可以试试动力   ...

我是想等原厂空心杯草没了再改无刷的,到那时候技术也差不多了吧。现在就是纠结电池的选择,400毫安有没有必要,还是350毫安或者原厂的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两块240MAH和4块350MAH的电池在飞

各能飞多长时间?350毫安的对鸡鸡的中心和灵活性有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原厂电机飞了几个起落就开始出现无力的情况,最后不得已还是改了无刷
我的情况是原厂电机能飞五六分钟没 ...

聪少的改装方案好像用的是100的尾电调和黑金的电机,好像续航比你的长。另外听说论坛有人改无刷飞了9min,不知道帖子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无刷套装,爽飞中

聪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看螺距和油门配合得怎么样,一般scp不会太差,有模友360毫安电改无刷悬停超过九分钟,不过别指望飞3d时 ...

九分钟?!有链接么?

网友:
由于是新电池每块电池我大概悬停5分钟左右

网友I:
引用 楼主:
聪少的改装方案好像用的是100的尾电调和黑金的电机,好像续航比你的长。另外听说论坛有人改无刷飞了9min, ...

用原厂无刷,12000kv,除了比黑金重一点点,其他和黑金几乎没区别,价格便宜黑金一半

网友J:
控推荐D7E
优点:屏幕,中文,双向,比D7功能强,第三方开源固件正在开发,将要支持DSM2,DSMX,Futaba,九鸟,911,一控多用,可玩性强
缺点:小,没气派,手感不好(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比911的控还稍微大一点,而且携带方便,根据个人手掌大小,可能小的更好操控,不能技术差怪控小,看重外形的D7和D7E都可以不考虑)

网友:
SUPER CP很容易扫齿,我的飞第四个起落时大浆砍在门上摔下来螺距舵机就扫齿打开舵机将齿轮180度调换又可飞了。

网友:
也入了聪少的无刷版+D10,在路上,还没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原厂无刷,12000kv,除了比黑金重一点点,其他和黑金几乎没区别,价格便宜黑金一半

那有可能是你的电调太耗电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控推荐D7E
优点:屏幕,中文,双向,比D7功能强,第三方开源固件正在开发,将要支持DSM2,DSMX,Futaba,九 ...

D7e有第三方开源固件?哪里的消息啊^_^

网友:
d7e先不管功能和系统怎么怎么好

就那个外观、、  那个大小、、  看到真控之后,我是直接PAS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D7e有第三方开源固件?哪里的消息啊^_^

看作者论坛 貌似快发布了 现在支持6 6S 8 8S 10
地址: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7-development/1230-devo7e-work

网友(2013-02-25):
D10+无刷套件,8块400MA电池,爽飞中

网友L:
新手千万不要改无刷!!!你是新手,飞cp肯定会炸N次,坏了可以返厂,改了无刷你找谁修去?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新手千万不要改无刷!!!你是新手,飞cp肯定会炸N次,坏了可以返厂,改了无刷你找谁修去?

楼上多虑了,除了管饭,其他我都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看到的最暴力的小机3d也就是连续翻还有刷锅,小机真的没法么很暴力么。。

小机只有两个作用
1。新手入门,动力不需要太强……
2。老手悠闲,下雨的日子解渴!

网友:
我的观点

1、不改无刷
更轻:空心杯足够轻,用原配电池也足够轻。机轻,炸起来撞击力小,耐炸。动力满足但一般,转速不至于过快,机相对无刷显得稍迟钝一些,更适合新手反应。至于基本3D倒飞,空心杯足以应付,大可放心。
但最郁闷的是每飞1个电池(4分钟)休息5分钟最好,要不那个空心杯也就那样了……而且不建议用300以上的电池,重了电机负担大,续航世间长了电机发热,这样更是大大缩短电机寿命。

2、改无刷
对于新手最大的目的是连续3~6电飞行矛问题。通过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约40%油门悬停)可以把无刷转速降低,减少炸鸡损失,鸡鸡也不至于过度灵活。
但无刷改装,多了不少焊接的线路,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而且为保持耐炸,选最轻量的电机、电调、电池是比较重要。
如果坚持改无刷,新手倒是可以试试另外一种搭配

电机:C05M外转子配8T齿(日后换9T齿即可上一个动力等级),够轻,动力比原厂空心杯略胜但不至于太暴力,炸起来损失少些。
电调:BL定速,一个原因,够轻,可编程(你不知道日后华科尔又会出什么鸟机弄个特殊信号来)
电池:原厂240或者雷鹏300,也是因为够轻,续航上比原配的电池长1分钟左右
尾电机:7MM改吧,价格怎么也比原厂的6MM便宜,不说性能好多少,就看价格就值得了。

这样搭配可以飞5分钟左右,也可以连续N电放心飞。动力上也不至于过份暴力,炸鸡损失也会少一些,价格也便宜一些。

至于控
D7E价格确实很吸引,可以考虑新手作为第一支控。配机套装下来,控就百来块,日后换下来就拿来玩模拟咯……或者给老婆儿子玩瓢虫去呗。单买的话,D7E别下手。。。。
D10,本来就很有性价比的东西,虽然做工没办法跟上千的比,但人要知足!你也别忘记了还有suvsuv这些老大在支撑这D10这片天空。D10已经不仅仅是华科尔DEVO-10的性能了。完全超越,除非你米多了,虚荣心作怪了,要不很可能3~5年内不用换控!

单纯站在玩家角度发表的体会,喜欢批斗的别抛砖头!

网友M:
强烈推荐楼主使用D10+原厂动力

网友N:
聪老板的帖子

网友O:
聪少讲和很实在。

网友P:
内容内容祝大家爽飞。

网友Q:
华XX的小东西就是精致

网友K:
scp 原厂华科尔cb100尾电调(老版)电调加黑金14000kv 改7mm尾电机,360毫安电悬停8分半,电机和电调是直焊的供参考

网友R:
不错的一个小机

网友S:
新手入魔一个月,玩SCP+D10。炸烂两脚架,两尾管。前晚自己动手改金属夹角+黄色普通三D蒋,试飞失败,不懂调机!!发觉自己不是玩机,而是给机子玩。。现在有想退的念头。真失败~!

网友T:
其实我也买了。。脚架和头罩还有舵机。。。太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