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请看看我的B6吧

楼主(2013-01-25):
我的b6在充电时用自己焊一个充电器座,T插正负极焊反了结果插上之后,刚确认充电,充电就显示<CONNECTION  BREAK>的字样,之后充电器就一直报警,插上一节电池充电还是报警(接线肯定正确),就拆开看了看只有那个mos管击穿(里面的铁都漏了出来,外壳碎了)。希望模友们看看如何能修好

网友A:
换个MOS管就解决问题了,另外麻烦能不能给个你的电路板下面那块的清晰大图啊,我在修复一个B6,缺少几个元件,找不到值

网友:
换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MOS管就解决问题了,另外麻烦能不能给个你的电路板下面那块的清晰大图啊,我在修复一个B6,缺少几个元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