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螺距与转速关系?搜网贴无果

楼主(2013-01-25):
如题
大致是螺距高,转速提高,螺距低,转速降低
我想求个计算公式。
比如,螺距提高1度,油门不变情况下,转速提高多少?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正比的,0度到1度,和5度到6度差距很大,没有准确的值
调好指定的度数,再飞起来调油门就可以了

网友:
同样的转速 螺距增加 转速会减低,因为螺距大了负荷大了,会降低转速的,除非定速

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凭感觉

网友:
要这个计算公式做森马?

楼主:
继续盼,
希望能有系统解释一下下

网友:
w也是来学习的经过。

网友:
学习了,这个纯得自己亲自实验啊

网友A:
原理上不复杂,但计算太费神,因为参数太多,基本上,你要想算出悬停状态下的转速先要知道起飞重量,然后是旋翼有效面积和转速,才能算出给定螺距的升力。

基本公式:升力 = 桨径 * 桨宽 * RPS平方 * 升力系数 * 空气密度

你没有给出重量,桨径和桨宽,所以得不出答 案。而且这只是个理论公式,实际环境中循环螺距的影响,还有摩擦和震动等带来的效率降低也都不是线性的,总之很难精确求解,远不如针对特定实机做试验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不复杂,但计算太费神,因为参数太多,基本上,你要想算出悬停状态下的转速先要知道起飞重量,然后是 ...

虽暂未能参详,但非常感激。

楼主:
以前有听人言:螺距大,升力大,转速高之类话。
说是想提高悬停时候转速,有2办法:1.调高油门曲线,(比如:我油门中点65%,调到70%)
                                  2.调大螺距,(比如:我中点螺距5,调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