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控的选择,及配置请教!!!!———————————————————标题要长

楼主(2013-01-25):
     玩固定翼有2年了,遥控器一直用的天7没换过,看FPV有关帖子很久了,早想入围,但迫于工作忙,资金紧张,一直没出手,反正坛子混久了,虽然学习了不少知识,但是对于控与图传设备的干扰众说纷纭,说的多的是2.4G控信号和1.2G图传干扰,更有说72M控干扰1.2G图传的,我也知道设备布局很重要,但是既然有人讨论就绝对有存在,对于5.8G图传价格贵,绕射不好,所以我是不想入,就准备入柏通1.2G800HW的图传套,请各位大大帮忙解答下到底用天地飞那个版本的遥控器好点了?2.4G WFT09II普通版 好还是WFT09I 72M和2.4G高频头版好,还有天8IIS等等。
         我配置清单大概如下     载机:有现成的1.4米冲浪者2个,配置就不列举了。飞控:A控全套,简单调参最适合我们这种半调子水的。图传:柏通1.2G800HW的图传套加14DB平板天线。摄像头:RD32II,实时传输及录像不另加摄像头了。显示器:7寸佳的美,笔记本电脑一台。遥控增程等控确定了在说,433也可以考虑 。
        滤波器也是众说纷纭有所好的  也有所差的就不配了,请各位资深玩家教导并点评,先感谢!

网友A:
433+2.4G是王道

网友:
表示自己是A控433+2.4G图传。。。还是外接频头的好

网友B:
出去飞不是一个人吧,现在用2.4控的人很多,会干扰,还是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去飞不是一个人吧,现在用2.4控的人很多,会干扰,还是1.2的

谢谢回答,当然不是一个人,FPV新手一个人忙不过来,呵呵,用2。4G的人是多,关键是用2.4G遥控以后用1。2G图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2.4G是王道

433+2.4G图传?请说清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3加5.8的图传那是绝配,看看我们的家的图传保你満意,    http://shop101673926.taobao.com/

433距离可以,可是5.8G图传效果可以距离达不到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当然不是一个人,FPV新手一个人忙不过来,呵呵,用2。4G的人是多,关键是用2.4G遥控以后用1。2 ...

可以用1.2的。干扰大的话加个滤波,上了433,图传的距离是要解决的根本问题,2.4跟5.8的距离比1.2的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1.2的。干扰大的话加个滤波,上了433,图传的距离是要解决的根本问题,2.4跟5.8的距离比1.2的差远了 ...

网友(2013-05-08):
其实我也想知道 2.4G WFT09II普通版 好还是WFT09I 72M和2.4G高频头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