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不看后悔】鹞式战机诞生前的各种垂直起降机视频及原理,珍贵历史资料

楼主(2013-01-25):
视频中垂直起降飞机的几种不同原理,在真机上都淘汰了,但是值得借鉴,特别是想自制垂直起降固定翼的话
1. 4台升力发动机负责提供垂直升力,1台水平推进发动机提供推力(国内有爱好者做过类似的模型)
2. 吊机式起降(这个就是单轴,大家最熟悉)当然,视频中的X13可没有矢量喷管,它是用翼尖和垂直尾翼上的小喷管进行操纵的。无电脑控制,对飞行员要求极高
3. 翼尖左右各2台发动机倾转,机头2台发动机提供辅助升力(相当于模型的Y6型多轴)

现在飞控已经这么发达了,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是垂直起降固定翼满天飞的时代

网友:
各位兄弟姐儿们,顶上,先驱们实现梦想的精神太让人钦佩了。不能让这种前辈英雄精华帖沉了

网友A:
竖起来的那个飞机,在那个年代,是怎么保持不倾倒的呢?而且还能竖着前后移动,还有自旋,太不可思议了,单靠尾部喷口?还是矢量的?谁来扫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竖起来的那个飞机,在那个年代,是怎么保持不倾倒的呢?而且还能竖着前后移动,还有自旋,太不可思议了,单 ...

重心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起来的那个飞机,在那个年代,是怎么保持不倾倒的呢?而且还能竖着前后移动,还有自旋,太不可思议了,单 ...

那时候好像没有矢量,应该是机身其他地方有小喷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心计算

那时候也没有大规模集成电路啊,如何实现姿态的感应和实时的计算和及时的调整呢?

难道都是用手动操纵,机械调节的方式?太不可思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也没有大规模集成电路啊,如何实现姿态的感应和实时的计算和及时的调整呢?

难道都是用手动操纵 ...

同求高人解答,当时的飞控是什么样的,或者全凭技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也没有大规模集成电路啊,如何实现姿态的感应和实时的计算和及时的调整呢?

难道都是用手动操纵 ...

重心计算……没说集成电路和感应调正

一架飞机,重心点会算不?起降的桨或者是喷射口一般在重心点那

就算是现代高科技也是按照重心点来算的~因为不按照重心计算的只会浪费能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计算……没说集成电路和感应调正

一架飞机,重心点会算不?起降的桨或者是喷射口一般在重心点那

就算把推力线和重心严格重合,低速时肯定是不能操纵的,不能用精确调整重心来解释
视频中的X13可没有矢量喷管,它是用翼尖和垂直尾翼上的小喷管进行操纵的。无电脑控制,对飞行员要求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也没有大规模集成电路啊,如何实现姿态的感应和实时的计算和及时的调整呢?

难道都是用手动操纵 ...

视频中的吊机起降没有矢量喷管,它是用翼尖和垂直尾翼上的小喷管进行操纵的。无电脑控制,对飞行员要求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起来的那个飞机,在那个年代,是怎么保持不倾倒的呢?而且还能竖着前后移动,还有自旋,太不可思议了,单 ...

查过资料了,没有矢量喷管,它是用翼尖和垂直尾翼上的小喷管进行操纵的。无电脑控制,对飞行员要求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中的吊机起降没有矢量喷管,它是用翼尖和垂直尾翼上的小喷管进行操纵的。无电脑控制,对飞行员要求极 ...

好吧,不用重心计算~你赢了,我没话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心计算……没说集成电路和感应调正

一架飞机,重心点会算不?起降的桨或者是喷射口一般在重心点那

恐怕不行吧,重心是好找,但是一旦考虑外部环境呢?
对了,你是不是说的是鹞式啊,我说的是那个机头朝天的停在吊车上的那个飞机。这家伙就是靠尾部喷管保持竖立的状态,还能前后移动和自旋。这玩意竖起来,一阵大风吹过,没有传感器和矢量喷口,怎么可能还保持竖立姿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过资料了,没有矢量喷管,它是用翼尖和垂直尾翼上的小喷管进行操纵的。无电脑控制,对飞行员要求极高。

可是一阵大风过来,咋整呢,我不相信人类能同时操纵那么多喷口,而且机械的响应会那么迅速。最无法想象的是,飞行员如何感知外部环境和飞行姿态,并在瞬间计算复杂的算式得到应有的操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一阵大风过来,咋整呢,我不相信人类能同时操纵那么多喷口,而且机械的响应会那么迅速。最无法想象的 ...

注意看视频,喷口和舵面是联动的,所以飞行员只要正常用操纵杆和脚蹬就行,跟3D机吊机操纵一样。真机的惯性比模型大,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