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测得几架像真机的拉力,增加银燕BL2815

楼主(2013-01-25):
测得的拉力是用称挂在飞机屁股上拉出的,电池用的是花牌GT(红皮)2200毫安 25C

优雷特1.2M野马(带电池近1.3KG) 原装电机3536(2814)KV800(又有一说是KV850) 原装1080四叶桨(就是GWS1080四叶桨钻孔)  3S 瞬间有1.5KG(多点点)拉力,持续1.3KG(多点点)电池掉压厉害(用35C或40-45C持续拉力还会增加)

迪乐美1.2M喷火(带电池1.25KG) 原装电机3715(和1.5M塞斯纳电机一样) KV850 原装1170三叶桨 3S拉力瞬间有1.3KG(多点点) 持续只有可怜的1190G拉力,电机掉压不多,单片稳定在3.6V电压(换高C数电池拉力不会有什么改变)只能换电机或加大点KV

天捷力1.55M野马(带4S3300(巴毅)电池 重2.55KG) 原装4260(KV600-650) 原装四叶桨1408四叶桨(又一说是1404,我自己用眼看比对应该是1408) 4S3300毫安 瞬间拉力 3.2KG(多点点近3.3KG)持续2.5-2.7KG,单片掉压厉害,用高C数把电池容量加到3500毫安持续拉力会有明显增加

1月26日下午15点增加:银燕老款BL2815 KV919 3S花牌GT红皮25C 2200毫安,GWS EP1070 拉力瞬间近1.6KG 持续1.52KG 电池压降3.67V(不错,没钱买真APC桨,GWS桨是不错的选择,基本没震动,效率不错)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1280E 电机和电池如上:瞬间拉力1.8KG 保持也是1.8KG BB设置报警3.3V全油门马上就叫(这个桨转简直像舞棒槌,桨平衡极差)

由于银燕BL2815是桨夹8MM输出轴 其它银燕APC1260 和EMP1260 1170   GWS EP1260   豪克木桨1180 没法测

楼主:
喷火要飞的暴力应该要用4S,不知原装电机能否禁受住4S摧残吗?

网友:
都是经典机型!

网友(2014-02-24):
对像真机来说,功率再大也飞不出花来,何必纠结这种没意义的数据?
假如你需要的暴力是指速度,地面静止状态下测试拉力值越大的桨,起飞后拉力衰减得也越快,桨越大阻力也越大。
假如你需要的暴力是指加速能力,这个确实需要较大的储备功率,但是相同的一点是,直径大而螺距小的桨,低速下油门响应速度确实快,但是速度越高拉力衰减越厉害,加速能力必须就越差。
假如你需要的暴力是指抗风能力,翼载荷越大的飞机风力对其影响越低。而且在风里能不能飞回来,看的不是拉力或者是推重比,仍旧是速度。只要空速能比风速快,又怎么能被越吹越远?
而大螺距的快^速桨,在地面测试的结果一定就是电流大而拉力小。喷火在全重1.3kg的情况下,地面拉力能够持续保持在1.2kg,已经算是有非常不错的机动能力了,何必为了暴力而暴力?

对于像真机来说,像真程度应该是最重要的。一般民用机的推重比大多不到0.3,二战中的战斗机因为发动机技术和现在比已经差了几十年,有个0.7~0.8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模型上动辄2~3的推重比,还嫌不够用,哪来的像真度?

网友:
楼上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