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求MWC飞控X650 PID数据 懒得调了

楼主(2013-01-25):
求MWC飞控X650 PID数据 懒得调了 谢谢了

网友A:
电机,桨,什么架子。看官方的说明,如果是正常的配置,pid与默认配置都是相差不大的。

网友B:
要是总调不好就调下低通滤波器到42Hz..然后默认参数飞试试看

楼主:
已搞定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