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油门时,好盈20A电调会停转

楼主(2013-01-25):
重新换了机架,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两个20A的好盈电调在有浆的时候,油门过三分之二的时候就会停转,要重新拔电插电后再上油门,但是不装浆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老鸟们给分析分析,谢了

网友A:
电流大了,电调保护了 换大电池或者
设置一下,用镍氢低保护电压模式,希望有用

网友B:
电流过大导致电压降低保护了

网友C:
机架比原来的重,负载增加,电流增加,电池c数稍微小,压降下的快,电压低了,电调自动保护。换电池治本,调成镍氢模式指标,减重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