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上试机视频)一改再改啊xa云台 !!!就为了能完美支持neza飞控!

楼主(2013-01-25):
和模友冰河相议 得到一个360舵机升级xa云台  使xa云台的俯仰角度大大增加了  !

舵机参数
电压           扭矩                 速度
4.8V   3.8kg﹒cm/52.77oz﹒in     0.08s/60deg
插头: J插头
线长: 260mm(10.24in)/35*0.08/OD1.2
重量: 全重26.12g(0.92oz)含信号线、摇臂、螺丝
尺寸: 35.6mm*15mm*30mm
备注: 高精度、磁感应、无机械电位器、空心杯电机、全钛铝合金齿、高速

基本用途:
●EP325/400/450/500直升机锁尾
●仿真遥控滑翔机
●GP1/10车模
●大型固定翼
●微型机器人全角度控制
●远程监控摄像全角度控制
●大型IP Camera
●工业自动化精确控制
航拍云台

网友:
改的不错  期待试飞效果

网友:
非常有兴趣,期待试飞效果,不错的话,我也入一个改了,顺便问下这舵机的频率是多少,也是1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吗?

不是

网友B:
呵呵,看么看都是给舵机做广告! 有测试版的给我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么看都是给舵机做广告! 有测试版的给我一个试试!

呵呵呵我这一个就是测试版的啊  不过是要人民币的哦320大米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呵我这一个就是测试版的啊  不过是要人民币的哦320大米哦!

有没有飞行的视频啊~~给看看,还有4225电机怎么样啊?撸主

楼主:
使用多日感觉4225点击良好  值得拥有!!!

网友C:
换了之后效果怎么样?改善明显吗?我也在关注这个舵机呢,但不知道实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之后效果怎么样?改善明显吗?我也在关注这个舵机呢,但不知道实际效果

真心的告诉你  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的告诉你  很好

蓝剑还有一款是和这个磁传感舵机一样参数的数字舵机,外尺寸也一样,你试用过吗?磁传感和数字舵机区别主要是在使用寿命上么,看厂家介绍

网友:
应该还可以。。